单片机源程序如下:测双路脉冲的占空比,有一路数据不对

楼主(2021-07-14):
      现在想用外部中断0和外部中断1来测双路脉冲的占空比,实现的方法是先把定时器0设置成TMOD |=0x08(//T0开始计时的条件是INT0脚为高电平及TR0置1时)模式,以此来测P3^2脚输入脉冲高电平的时间,然后外部中断0是下降沿中断,通过两次下降沿中断来测P3^2脚输入脉冲的周期,以此来算占空比;同理用同样的再去测P3^3脚输入脉冲的占空比,两路脉冲每测试完以此刷新一下屏幕显示,然后延迟500ms再去测两个输入脉冲,如此循环,可是测量的结果却不对,P3^2脚的输入脉冲没有问题,但是P3^3脚输入脉冲的周期测试不准确,正常是8点几毫秒,但是测出来的值时零点几毫秒,但是高电平时间是对的。思考了好长时间实在找不到错误,因此来寻求大神的帮助,望不吝赐教。
#include "stc15.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LCD12864.H"

ulong atime_h =0;                                        //a路正脉冲频宽
ulong atime = 0;                                    //a路脉冲周期
ulong Dutycycle_a = 0;                                //a路脉冲占空比
uint int0_count = 0;                                //外部中断0的中断次数

ulong btime_h =0;                                        //b路正脉冲频宽
ulong btime = 0;                                    //b路脉冲周期
ulong Dutycycle_b = 0;                                //b路脉冲占空比
uint int1_count = 0;                                //外部中断1的中断次数

uint flag = 0;

void display_data(uchar address,ulong b)        //脉冲周期或正脉冲频宽的显示函数 (6位)
{
lcd_write_byte(0xf8,address);
lcd_write_byte(0xfa,b/100000+0x30);
lcd_write_byte(0xfa,(b%100000)/10000+0x30);
lcd_write_byte(0xfa,(b%10000)/1000+0x30);
lcd_write_byte(0xfa,(b%1000)/100+0x30);
lcd_write_byte(0xfa,(b%100)/10+0x30);
lcd_write_byte(0xfa,(b%10)+0x30);
}

void display_data1(uchar address,ulong b)
{
lcd_write_byte(0xf8,address);
lcd_write_byte(0xfa,b/100+0x30);
lcd_write_byte(0xfa,(b%100)/10+0x30);
lcd_write_byte(0xfa,0x2e);                //小数点
lcd_write_byte(0xfa,(b%10)+0x30);
}

void int0_init()
{
IT0 = 1;            //为 1 是下降沿; 为 0 是下降沿或上升沿
EX0 = 0;                //为 1 允许中断; 为 0 是禁止中断
}

void int1_init()
{
IT1 = 1;           //为 1 是下降沿; 为 0 是下降沿或上升沿
EX1 = 0;           //为 1 允许中断; 为 0 是禁止中断
}

void t0_init()  //65536us@1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8;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8;      //T0开始计时的条件是INT0脚为高电平及TR0置1时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ET0 = 1;                    //允许T0中断
TR0 = 0;                    //定时器0停止计时
}

void t1_init()  //65536us@12MHz
{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8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80;         //T1开始计时的条件是INT1脚为高电平及TR1置1时
TL1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ET1 = 1;                //允许T1中断
TR1 = 0;                //定时器1停止计时
}

void show_freq()
{
if(flag == 1)
{
  display_data1(0x91,Dutycycle_a);
  display_data(0x95,atime_h);
  display_data1(0x89,Dutycycle_b);
  display_data(0x8D,btime);
  delay_xms(500);
  flag = 0;
}
else
{
  TMOD |= 0x08;
  EX0 = 1;
}
}

void fuwei()   //复位函数
{
TR0 = 0;
TR1 = 0;
EX0 = 0;
EX1 = 0;
TH0 = 0;
TL0 = 0;
TH1 = 0;
TL1 = 0;
int0_count = 0;
int1_count = 0;
}

void main()
{
stc_init();
int0_init();
int1_init();
t0_init();
t1_init();
lcd_init();
delay_xms(5);
lcd_clean();
delay_xms(5);
  lcd_write_string(0x80,"  占空比  正周期");
  lcd_write_string(0x90,"A:");
  lcd_write_string(0x93,"%");
  lcd_write_string(0x88,"B:");
  lcd_write_string(0x8B,"%");
  lcd_write_string(0x98,"C:");
  lcd_write_string(0x9B,"%");
delay_xms(5);
EA=1;
while(1)
{
  show_freq();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if(flag == 0)
{
  int0_count++;
}
if(int0_count == 1)
{
  TR1 = 1;
  TR0 = 1;
}
if(int0_count == 2)
  {
   TR0 = 0;
   TR1 = 0;
   atime_h = TH0<<8|TL0;
   atime   = TH1<<8|TL1;
   Dutycycle_a = atime_h*1000/atime;
   EX0 = 0;
   TH0 = 0;
   TL0 = 0;
   TH1 = 0;
   TL1 = 0;
   int0_count = 0;
   TMOD &= 0xF7;
   TMOD |= 0x80;
   EX1 = 1;
  }
}

void int1() interrupt 2
{
if(flag == 0)
{
  int1_count++;
}
if(int1_count == 1)
{
  TR1 = 1;
  TR0 = 1;
}
if(int1_count == 2)
  {
   TR0 = 0;
   TR1 = 0;
   btime_h = TH1<<8|TL1;
   btime   = TH0<<8|TL0;
   Dutycycle_b = btime_h*1000/btime;
   EX1 = 0;
   TH0 = 0;
   TL0 = 0;
   TH1 = 0;
   TL1 = 0;
   int1_count = 0;
   TMOD &= 0x7F;
   flag = 1;
  }
}

void t0() interrupt 1
{
fuwei();
}

void t1() interrupt 3
{
fuwei();
}

网友A:
道理:INT0中断服务过程中,INT1是不会被响应的,需要等INT0中断服务结束,INT1才能被响应,这样INT1就失去了计时的准确性。
你需要好好的规划一下,解决中断优先级不平等的问题,或者将误差缩小到可接受的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道理:INT0中断服务过程中,INT1是不会被响应的,需要等INT0中断服务结束,INT1才能被响应,这样INT1就失去 ...

额,可是我就是在外部中断0的服务过程中完成取定时器的值后把外部中断0的中断允许位置0了,然后置位了外部中断1的中断允许位,就是一步步来的,先外部中断0后外部中断1.

网友B:
TMOD&=0xF7  是否改成0xD5,M1M0至11时,是8位计数啊,也就能计算零点几个毫秒。
另外就是这句TMOD |= 0x80;是否应去掉?没意义。

网友C:
在一个中断函数中置位另一个中断是不会立即响应的,就算你已经关闭了本次中断,也要等本次中断结束才能响应另外一个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