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矩阵键盘的计算器程序

楼主(2021-07-14):
51的LCD1602+矩阵键盘的简易计算器

代码有优化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cd160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void Init_Time0(void);
uchar Change(uchar x,uchar y);
void KeyScan(void);
uchar KeyDriver(void);

sbit KEY_OUT_1 = P1^4;
sbit KEY_OUT_2 = P1^5;
sbit KEY_OUT_3 = P1^6;
sbit KEY_OUT_4 = P1^7;

sbit KEY_IN_1  = P1^0;
sbit KEY_IN_2  = P1^1;
sbit KEY_IN_3  = P1^2;
sbit KEY_IN_4  = P1^3;

uchar KeySta[4][4] = {  //全部按键状态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uchar backup[4][4] = {  //按键备份值,保存前一次的值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void main()
{
        uchar num=0,i=0,sign=0;
        uchar temp[16]={0};
        bit first_flag=0;
        float a=0,b=0;
        uchar s=0;

        LCD_Init();
        LCD_Clear();
        Init_Time0();
        LCD_Write_String(0,0,"LCD Calculator");
        LCD_Write_String(0,1,"    Yanglizidi ");

        while(1)
        {
                num=KeyDriver();
                if(num!=0xff)   //如果扫描是按键有效值则进行处理
                {
                        if(i==0)
            LCD_Clear();
  //输入是第一个字符的时候需要把改行清空,方便观看
                        if( (num=='+')||(num=='-')||(num=='x')||(num=='/')||(num=='=')||(i==16))   //输入数字最大值16,输入符号表示输入结束
                        {
                                i=0;                //计算器复位
                                if(first_flag==0)   //如果是输入的第一个数据,赋值给a,并把标志位置1,到下一个数据输入时可以跳转赋值给b
                                {
                                        sscanf(temp,"%f",&a);
                                        first_flag=1;
                                }
                                else
                                        sscanf(temp,"%f",&b);
                                for(s=0;s<16;s++)  //赋值完成后把缓冲区清零,防止下次输入影响结果
                                 temp[s]=0;

                                LCD_Write_Char(0,1,num);

                                if(num!='=')
                                        sign=num;                //如果不是等号记下标志位
                                else
                                {
                                        first_flag=0;                 //检测到输入=号,判断上次读入的符合
                                        switch (sign)
                                                {
                                                        case '+':a=a+b;break;
                                                        case '-':a=a-b;break;
                                                        case 'x':a=a*b;break;
                                                        case '/':a=a/b;break;
                                                        default:break;
                                                }
                                        sprintf(temp,"%g",a);    //输出浮点型,无用的0不输出
                                        LCD_Write_String(1,1,temp);        //显示
                                        sign=0;
                                        a=0;
                                        b=0;
                                        for(s=0;s<16;s++)
                                         temp[s]=0;
                                }
                        }
                else if(i<16)
                {
                         if((i==1)&&(temp[0]=='0'))  //如果第一个字符是0,判读第二个字符
                        {
                                if(num=='.')  //如果是小数点则正常输入,光标位置加1
                                {
                                        temp[1]='.';
                                        LCD_Write_Char(1,0,num);   //输出数据
                                        i++;
                                }
                                else
                                {
                                        temp[0]=num;   //如果是1-9数字,说明0没有用,则直接替换第一位0
                                        LCD_Write_Char(0,0,num);        //输出数据
                                }
                        }
                        else
                        {
                                temp[i]=num;
                                LCD_Write_Char(i,0,num);                //输出数据
                                i++;    //输入数值累加
                        }
                }
        }
}
}

void Init_Time0()
{
        TMOD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FC;
        TL0=0X66;                        //1ms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66;                        //1ms
        KeyScan();
}

//   转换成矩阵上的数
uchar Change(uchar x,uchar y)
{
        switch(y*4+x)
        {
                case 0:return '1';break;//0 按下相应的键显示相对应的码值
                case 1:return '2';break;//1
                case 2:return '3';break;//2
                case 3:return '+';break;//3

                case 4:return '4';break;//4
                case 5:return '5';break;//5
                case 6:return '6';break;//6
                case 7:return '-';break;//7

                case 8:return '7';break;//8
                case 9:return '8';break;//9
                case 10:return '9';break;//a
                case 11:return 'x';break;//b

                case 12:return '0';break;//c
                case 13:return '.';break;//d
                case 14:return '=';break;//e
                case 15:return '/';break;//f
                default:return 0xff;break;
        }
}

/*------------------------------------------------
          按键值处理函数,返回扫键值
           可以根据需要改变返回值

                          | 1 | 2 | 3 | + |
                          | 4 | 5 | 6 | - |
                          | 7 | 8 | 9 | * |
                          | 0 | . | = | / |
------------------------------------------------*/

//  按键驱动,检查按键动作
uchar KeyDriver()
{
        bit flag2=0;
        uchar p,num2,q;
        for(p=0;p<4;p++)
                {
                        for(q=0;q<4;q++)
                        {
                                if(backup[p][q] != KeySta[p][q])  //检测按键动作
                                {
                                        if(backup[p][q] != 0)                //按键按下时执行的操作
                                        {
                                                num2 = Change(p,q);
                                                flag2=1;
                                        }
                                  backup[p][q] = KeySta[p][q];   //更新前一次的备份值
                                }
                        }
                }
                if(flag2==1)
                  return num2;
                else
                        return (0xff);
}

//    按键扫描,间隔1ms
void KeyScan()
{
        uchar i;
        static uchar keyout=0;  //索引
        static uchar keybuf[4][4] =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

        //缓存区
  keybuf[keyout][0] = (keybuf[keyout][0] << 1) | KEY_IN_1;
  keybuf[keyout][1] = (keybuf[keyout][1] << 1) | KEY_IN_2;
  keybuf[keyout][2] = (keybuf[keyout][2] << 1) | KEY_IN_3;
  keybuf[keyout][3] = (keybuf[keyout][3] << 1) | KEY_IN_4;

        for(i=0;i<4;i++)
        {
                if((keybuf[keyout][i] &0x0f) == 0x00)
                {
                        //连续检测4次,四次都为0,可认为按键按下
      KeySta[keyout][i] = 0;
                }
                else if((keybuf[keyout][i] &0x0f) ==0x0f)
                {
                        //连续检测4次,四次都为1,可认为按键弹起
      KeySta[keyout][i] = 1;
                }
        }
        keyout++;   //变更下一次扫描的行
        keyout &= 0x03;
        switch (keyout)                //释放引脚
        {
          case 0: KEY_OUT_4 = 1; KEY_OUT_1 = 0; break;
    case 1: KEY_OUT_1 = 1; KEY_OUT_2 = 0; break;
    case 2: KEY_OUT_2 = 1; KEY_OUT_3 = 0; break;
    case 3: KEY_OUT_3 = 1; KEY_OUT_4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本人初学,仅供参考,存在错误和不足之处,请大家回帖多多指教,切勿照搬,Keil代码下载:

网友A(2022-03-16):
你好,请问这个是实时显示的吗?比如我输入5.23
按下5 显示5
按下 . 显示5.
按下2 显示5.2
按下3 显示5.23

网友B(2022-05-30):
程序有问题 一直显示光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这个是实时显示的吗?比如我输入5.23
按下5 显示5
按下 . 显示5.

好像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有问题 一直显示光标

你去看LCD1602的命令集,命令集里有显示光标和不显示光标的,我觉得有光标比较帅,就打开了

网友C(2022-08-09):
采用定时器扫描按键,执行效率比较高。

网友D(2022-09-12):
准备下载试试,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E(2023-06-16):
原理图啥样的

楼主(2023-07-19):
事过太久了,就是一个51开发板。电路部分也不难,可以从网上搜模块电路,改改工程里的管脚就能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