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入门stm32?有什么教程推荐

楼主(2021-07-14):
暑假想要自学stm32,制作寻迹小车,请问有什么学习视频推荐,该如何入手?

网友A:
普中的正点原子的开发板和配套视频挺多,多看多练

网友B:
洋桃电子有配套开发板和教程,看着还行,你可以搜搜视频看

网友C:
你只要任意学通一种单片机就可以了。单片机的原理是相通的。
精通一种后,其它机种可以查看手册,立即上手!
所以建议你先学通51系统,好处是51的资源易得。
选学32也一样,但是难度大一点。

网友D:
有目标的去学的话,时间不紧张,就先学51再学32,C语言一定得过关,时间紧张的话,小蜜蜂视频挺好的

网友E:
野火的stm32HAL库开发指南

网友F:
没看过教程,看库例程就用到飞起。

网友G:
买块的正点原子的开发板,资料、例程都有了

网友H:
循迹小车51就可以做 32的话可以看看正点原子的教程比较全b站或者论坛都有

网友I:
寻迹小车51也能做

网友J:
B站有洋桃电子发布的关于stm32为核心的开发板入门教程,100集讲得很细,适合自学

网友K:
正点原子的教程挺好的,适合入门

网友L:
B站的正点原子

网友M:
正点原子的F1的mini开发板或者是战舰开发板。跟着视频听,然后先学习工程的搭建,LED的亮灭,串口,定时器,串口通讯,外部中断。然后就使用这四个做自定义的小项目,经过反复的揉搓,你会越来越熟悉,然后进阶加入DMA发送,捕获,以及其他的例程学习,循序渐进,最关键是开头那几个例程,一定要玩烂玩通,伴随你自始至终,祝早日有所成。

网友N: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895651/article/details/98039047
这个教程挺好的,可以参考看看

网友O:
先学stm32f1,最好买块板子,再看f4。b站很多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