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法识别ch340串口,没有反应

楼主(2021-07-14):
电脑无法识别ch340串口,我安装了ch340驱动之后显示驱动安装成功,然后我把单片机插入电脑,电脑没有反应,没有显示出ch340的端口,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第一检查是不是你的开发板上的ch340芯片出问题了,可以用你舍友电脑试试
第二看一下电脑端口号,是不是驱动安装成功

网友B:
一般是插340的下载线或带340的开发板到电脑的usb口,你的单片机带340吗?

网友C:
记得下载CH340的驱动,就是看看设备管理器,点开查看里的那个显示隐藏设备。再打开下面那个端口,如果CH340那个端口没有黄色感叹号就行了

网友D:
电脑重启一下看看

网友E:
你 换 USB 口试试! 或者 换机器 试试! 判断 是 USB 口 的问题 还是 usb转串口 的 问题! 还有 驱动!

网友F:
换根线就好了,在网上买的板子赠送的配件,一个12V电源一根USB线。
结果俩都不能用。12V电源换了一个,USB线也换了一根。
某点现在越来越胡来了

网友G:
可能是ch340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G: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插入单片机显示无法识别USB设备
首先你需要右击 “我的电脑” ——管理 ——设备管理器——卸载出问题或无法识别的端口然后重启电脑——
重新插入——更新驱动程序——具体操作百度即可

网友H:
你看一下有没有ch3400的驱动,在设备管理器看,如果没有就安装驱动

网友I:
也许Windows需要重新启动?

网友J(2021-10-16):
一般遇见这种问题,第一步先让设备被PC识别到,哪怕没有驱动,设备管理器里面也能看到USB设备,然后再加载对应的驱动。若是一开始就没有设备,则需考虑是否USB接线或USB接口有问题?若是自己设计的板子,需要检查芯片是否虚焊了或者USB口的处理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