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3231闹钟的问题,求指导

楼主(2021-07-15):
闹钟到了设定的时间,没工作。用的普中A2开发板,89C52单片机,P2口八个脚连着8个LED灯。
时间寄存器值到了闹钟设定值,SQW输出低电平,8个LED应该点亮的。
用1602看着时间寄存器值,到了闹钟设定值LED并没有亮。
控制寄存器值为0x07,设定的是小时和分钟匹配。
SQW脚接在P1_0上。
问题可能出在哪呢

while(1){
                        DS3231_getClock();
                        DS3231_getAlarm();
                        if(P1_0 == 0){
                                P2 = 0;
                        }
}

网友A:
每次时钟有变化时,你都要检测比较一次。你做到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次时钟有变化时,你都要检测比较一次。你做到了吗?

在单片机程序里检测比较时钟变化,是不需要用到楼主说的SQW输出的;
而楼主所说的SQW输出是在芯片内部进行比较无需单片机再编程。

网友B:
不知道DS3231_getClock()和DS3231_getAlarm()的内容,无法猜。

网友B:
按规格书上写时间和闹钟后测试SQW脚的电平,如果有变化则LED连接或驱动有问题。

网友B:
DS3231_getClock()和DS3231_getAlarm()内容不知道是无法推测是否软件问题。
设定好时间和时钟,监测SQW输出有无变化,如果有就是LED连接或编程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DS3231_getClock()和DS3231_getAlarm()的内容,无法猜。

这个就是获取设置的时钟和闹钟,然后用1602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