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的循迹小车在含有y字型的跑道上跑圈的问题

楼主:
当循迹小车在含有y字型的跑道上跑两圈,第一圈任意选择一条路线,如何使第二圈走另一条路线?求大神解答

Y字型跑道

Y字型跑道

网友A(2021-07-15):
到岔路口时,在程序里设置,向左还是向右。

网友B:
要看你探头的设置,因为还有直角弯,应该至少四个探头。还要注意中间两个头宽略大于线宽。12和34头之间距离大约2倍以上线宽,四个都要在一条水平线上,这样:1,如果12或34亮(设亮为上线)为遇到直角弯,2,23或13或24亮就是Y型路口,3,全亮就是横线。所以建议一个逻辑是:发现第2的情况,检查并修改标志变量,继续直行,直到1或4亮,如第一次走就选右侧走;如第二次就走左侧。
另外注意啊,1,Y型路是有出口的走法不同。2,车速慢点,写程序要有技巧,边转弯也要能边检测。
还有你可以设个中央探头,让它一直在线上,程序更准确但车速会更慢。

网友C:
提示:做个标记,以区分左行、右行。
如果检测到两条线(叉道),就检测标记,标记=0,就走左道;标记=1,就走右道。走后,记得将标记反一下,以备下次改道。
如果叉道多了,就需要分别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