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超声波测距显示程序

楼主(2021-07-15):
#include<AT89X51.H>
#include<intrins.h>
//引脚定义
    sbit     RX    =  P1 ^ 0;   //RX=Echo
    sbit     TX    =  P1 ^ 1;   //TX=trig
    sbit     CS    =  P3 ^ 5;          //CS=RS
    sbit     SID   =  P3 ^ 6;          //SID=RW
    sbit     SCLK  =  P3 ^ 4;          //  SCLK=E;  PSB接GND
unsigned char code num[]={"0123456789 :.-"};
unsigned char code d1[] ={"水情检测系统"};
unsigned char code d2[]={"水位:"};
unsigned char code d3[]={"PH值:"};
unsigned char code d4[]={"电压值:"};
unsigned char code dw1[] =  {"M"};
unsigned char code dw2[] =  {"V"};
unsigned int  time=0;
         long S=0;
         bit  flag =0;
unsigned char disbuff[4]           ={ 0,0,0,0,};

void Delaynms(unsigned int di) //延时
{
        unsigned int da,db;
         for(da=0;da<di;da++)
                   for(db=0;db<10;db++);
}
void Send_byte(unsigned char bbyte) //发送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SID=bbyte&0x80; //取出最高位
                 SCLK=1;
                   SCLK=0;
                   bbyte<<=1; //左移
           }
}
void Write_char(bit start, unsigned char ddata) //写指令或数据
{
        unsigned char start_data,Hdata,Ldata;
          if(start==0)
                start_data=0xf8;         //写指令
    else
            start_data=0xfa;  //写数据

          Hdata=ddata&0xf0;                  //取高四位
          Ldata=(ddata<<4)&0xf0;  //取低四位
          Send_byte(start_data);          //发送起始信号
          Delaynms(5); //延时是必须的
          Send_byte(Hdata);              //发送高四位
          Delaynms(1);  //延时是必须的
          Send_byte(Ldata);                  //发送低四位
          Delaynms(1);  //延时是必须的
}

void Lcd_init(void)        //初始化LCD
{
        Delaynms(10);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CS=1;
          Write_char(0,0x30);  //8 位介面,基本指令集
          Write_char(0,0x0c);  //显示打开,光标关,反白关
          Write_char(0,0x01);  //清屏,将DDRAM的地址计数器归零
}
void Disp_img(unsigned char  *img)        //图形方式12864显示字模221 横向取膜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int k = 0;

        Write_char(0,0x36); //图形方式
        for(i=0;i<32;i++)
          {
                Write_char(0,0x80+i);
                Write_char(0,0x80);
            for(j=0;j<16;j++)
                {
                        Write_char(1,img[k++]);
                }
          }

         for(i=0;i<32;i++)
          {
                Write_char(0,0x80+i);
                Write_char(0,0x88);
            for(j=0;j<16;j++)
                {
                        Write_char(1,img[k++]);
                  }
        }
}
void Clr_Scr(void)//清屏函数
{
        Write_char(0,0x01);
}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        //设置LCD显示的起始位置,X为行,Y为列
    unsigned char address;
        switch(x)
        {
                case 0: address = 0x80 + y; break;
            case 1: address = 0x90 + y; break;
                case 2: address = 0x88 + y; break;
                    case 3: address = 0x98 + y; break;
                 default:address = 0x80 + y; break;
        }
    Write_char(0, address);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        中英文字符串显示函数
        LCD_set_xy( X, Y );

    while (*s)
    {
                Write_char( 1, *s );
            s ++;
                Delaynms(1);
        }
}
void LCD_Write_number(unsigned char s)//        数字显示函数
{
        Write_char(1,num[ s]);
        Delaynms(1);
}

void Lcd_Mark2(void)
{
        Clr_Scr();//清屏
        LCD_Write_string(0,1,d1);//
        LCD_Write_string(1,0,d2);//
        LCD_Write_string(2,0,d3);
        LCD_Write_string(3,0,d4);
        LCD_Write_string(1,7,dw1);//
                LCD_Write_string(3,7,dw2);//

}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87/100;       //算出来是M          11。0592M晶振
           if(flag==1)                      //超出测量
          {
           flag=0;
           LCD_set_xy( 1, 3 );   //第二行第三列开始显示
           LCD_Write_number(13);
           LCD_Write_number(12);
           LCD_set_xy( 1, 4 );
           LCD_Write_number(13);
           LCD_Write_number(13);

           }
         else
          {
  disbuff[1]=S%1000/100;
           disbuff[2]=S%1000%100/10;
           disbuff[3]=S%1000%10 %10;
           LCD_set_xy( 1, 3 );
           LCD_Write_number(disbuff[1]);
           LCD_Write_number(12);
           LCD_set_xy( 1, 4 );
           LCD_Write_number(disbuff[2]);
           LCD_Write_number(disbuff[3]);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void  StartModule()                          //T1中断用来扫描数码管和计800MS启动模块
  {
          TX=1;                                         //800MS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X=0;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TR0=1;
//        Lcd_init();       //设置液晶显示器
//        Clr_Scr();        //清屏
   Lcd_init();
   Lcd_Mark2();
   while(1)
        {
         StartModule();
                                         //计算
         while(!RX);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Delaynms(80);                //80M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