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直流电机PWM调速Proteus仿真程序 驱动为L298N

楼主(2021-07-15):
基于STM32F103的直流电机PWM调速Proteus仿真驱动为L298N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pwm.h"
#include "motor.h"

int main(void)
{
        u16 led0pwmval=0;
        u8 dir=1;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Motor_Init();
        TIM1_PWM_Init(899,0);//不分频。PWM频率=72000/(899+1)=80Khz
           while(1)
        {
                  delay_ms(100);
//                if(dir)led0pwmval = led0pwmval+100;
//                else led0pwmval = led0pwmval-100;
//                 if(led0pwmval>800)dir=0;
//                if(led0pwmval==100)dir=1;
                TIM_SetCompare1(TIM1,899);         //B13高电平,B14低电平  正转;反之反转;899时转速最大。
        }
}

网友A(2022-05-18):
大伙谁有其他链接么,积分不够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伙谁有其他链接么,积分不够啊

平时不回贴不发贴,积分不够是常态,      想下载别人东西就要多回贴多发贴,多回答别人的问题

网友C:
这个我仿真时候特别慢呢,电机转的跟步进电机一样。不连续

网友D(2022-06-21):
怎么用PWM控制则与占空比成正比;旋转方向与绕组电流的方向有关,改变绕组接电源的极性,便可改变电机的转向。
怎么加一个开关控制旋转的方向。

网友D:
怎么正转啊?

网友E(2022-07-22):
怎么实现两个同频率,波形相反的PWM信号

网友E:
怎么实现两个同频率波形相反的PWM信号

网友F(2022-10-21):
写的很好

网友G(2023-04-13):
考虑电流环应该怎么写

网友H:
pwm控制电机,永不过时。学单片机必备技能

网友I:
led0pwmval,这个是高电平占比?

网友J(2023-06-06):
用的哪个版本的呀?

网友K(2024-12-09):
可以可以,很值得借鉴

网友L(2025-04-15):
8.15没有运行

网友M:
积分不够,回复来凑。。。

网友N:
pwm控制电机,我学习来了。

网友O:
所果不是103的,是否要修改很多地方

网友P:
只能水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