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的LCD12864显示大数字时间的程序设计

楼主:
自己完成的设计,拿出来分享一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string.h"

char a;
sbit KEY1=P3^4;        //LCD12864液晶显示,也就是屏幕上总共有64x128个点,
sbit KEY2=P3^5;
sbit KEY3=P3^6;//++
sbit KEY5=P3^7;//--
sbit KEY4=P2^7;
sbit KEY6=P3^3;
sbit beep=P2^6;
int i;
int riqi;
uchar TIME1[7] = {0x12, 0x12, 0x12, 0x01, 0x07, 0x07, 0x21};
uchar TIME3[7] = {0x12, 0x13, 0x12, 0x01, 0x07, 0x07, 0x21};
bit  flag=1; //进入/退出设置标志
bit  flag1=1;//显示名字的标志位
bit  flag2=1; //显示日期标志位
bit  flag3=1; //显示闹钟标志位
uchar  choose=0x01; //切换标志
void dela(int i)//100代表1ms,也就是每一个单位代表10us
{while(i--);
}
void delay10(void) //延时10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255;i++)
        for(j=0;j<200;j++);
}
void delay5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9;b>0;b--)
        for(a=130;a>0;a--);
}

//设置时ds1302寄存器值循环 如秒寄存器59时加一变为00
unsigned char conver(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b,unsigned char c,unsigned char d)
{
                           //右边这个a为10的意思
         if((a&0x0f)==0x0a) a=a+6; //进位为10进制 ,+
    if(a==0xff)           a=d;        //限制255
        if((a&0x0f)==0x0f) a=a-6; //进位为10进制, _
        if(a==0x00&&c!=0x00) a=d;
          if(a==b)  a=c; //还原
//        ShowNumber(6,72,a/1000);
//                                ShowNumber(6,80,a/100%10);
//                                ShowNumber(6,88,a/10%10);
//                                ShowNumber(6,96,a%10);
        return a;
}

void digplay() {

        //时间,显示数组里面的时间数据
                ShowNumber16_32(2,0,TIME[2]>>4&0x03); //时 十位
                ShowNumber16_32(2,16, TIME[2]&0x0f);//时  个位
                 ShowNumber16_32(2,48,TIME[1]>>4&0x07);//分  十位
                ShowNumber16_32(2,64, TIME[1]&0x0f);//分  个位
                ShowNumber16_32(2,96,TIME[0]>>4&0x07);//秒 十位
                ShowNumber16_32(2,112, TIME[0]&0x0f);//秒  个位

                //日期
                ShowNumber(0,0,2);
                ShowNumber(0,8,0);
    ShowNumber(0,16,TIME[6]>>4&0x0f);//先移动4位然后屏蔽低4位
          ShowNumber(0,24, TIME[6]&0x0f);//年

          ShowNumber(0,40,TIME[4]>>4&0x01);
          ShowNumber(0,48, TIME[4]&0x0f);//月

                ShowNumber(0,64,TIME[3]>>4&0x03);
                ShowNumber(0,72, TIME[3]&0x0f);//日

          ShowChina(0,112,(TIME[5]&0x07)-1);//周
}

void digplaystart(void) {//开机显示
        uchar i=0;
                ShowChina(2,64-16*1.5,19);
                delay10();
                ShowChina(2,64-16*0.5,20);
                delay10();
                ShowChina(2,64+16*0.5,21);
                delay10();
                ShowChina(2,64+16*1.5,22);

                delay10();

        for (i=0;i<10;i++) {
        ShowNumber(4,32+8*i,16);
                delay10();

        }
        ClearScreen(0);//清屏
}
void alarm()
{ if(KEY6==0)//设置闹钟时间

{                  choose==0;
              flag3=1;
                  for( i=0;i<16;i++){ShowNumber(2,8*i,15);}
                  for( i=0;i<16;i++){ShowNumber(3,8*i,15);}
                  for( i=0;i<16;i++){ShowNumber(4,8*i,15);}
                  for( i=0;i<16;i++){ShowNumber(5,8*i,15);}

                          ClearScreen(0);
                  ShowChina(6,48,13);
                        ShowChina(6,0,16);//显示设置
                                ShowChina(6,16,17);
                                ShowNumber(6,32,10);
                                ShowChina(6,48,14);
                                ShowChina(4,0,48);
                                ShowChina(4,16,49);
                                ShowChinadog(0,0,0);//显示图案

                  while(flag3)
           {    ShowNumber(2,0,TIME3[2]>>4&0x03); //时 十位
                     ShowNumber(2,8, TIME3[2]&0x0f);//时  个位
                         ShowNumber(2,16,17);
                      ShowNumber(2,24,TIME3[1]>>4&0x07);//分  十位
                     ShowNumber(2,30, TIME3[1]&0x0f);//分  个位

                 if(KEY1==0)                                  //按键1--处理设定时间和返回
                {
                        delay10();
                        if(KEY1==1)
                        {
                                delay10();
                                flag3=~flag3;
                                for( i=0;i<16;i++){ShowNumber(2,8*i,15);}//清除
                        for( i=0;i<16;i++){ShowNumber(3,8*i,15);}
                                for( i=0;i<16;i++){ShowNumber(4,8*i,15);}
                                for( i=0;i<16;i++){ShowNumber(5,8*i,15);}
                                for( i=0;i<16;i++){ShowNumber(6,8*i,15);}
                                ShowChina(2,64-16*1.5,50);
                        delay10();
                        ShowChina(2,64-16*0.5,51);
                        delay10();
                        ShowChina(2,64+16*0.5,52);
                        delay10();
                        ShowChina(2,64+16*1.5,53);
                                delay10();
                                for (i=0;i<5;i++)
                                {
                    ShowNumber(4,32+8*i,16);
                        delay10();}
                                for( i=0;i<16;i++){ShowNumber(2,8*i,15);}//清除
                        for( i=0;i<16;i++){ShowNumber(3,8*i,15);}
                                for( i=0;i<16;i++){ShowNumber(4,8*i,15);}
                                for( i=0;i<16;i++){ShowNumber(5,8*i,15);}
                                for( i=0;i<16;i++){ShowNumber(6,8*i,15);}
                                ShowNumber16_32(2,32,10);//:
                        ShowNumber16_32(2,80,10);//:还原原来的点号

                 }

                                if(flag3==0) {
                                                for( i=0;i<8;i++) {
                                                        ShowNumber(6,8*i,15);
                                        }
                                }
                        }
                if(KEY2==0)                                  //按键2--处理选择设定时间的项目
                {
                        delay10();
                        if(KEY2==1)
                        {
                                delay10();
                                choose++;
                                if(choose==2)
                                        choose=0x00;
                                ShowChina(6,48,13+choose);

                        }
                }
          if(KEY3==0)//++
                {                delay10();//这个必须有,否则检测不到高电平
                                if(KEY3==1)
                                {delay10();
                                switch(choose)
                                {

                                        case 0:        TIME3[2]++;        TIME3[2]=conver(TIME3[2],0x24,0x00,0x23);break;//时
                                        case 1:        TIME3[1]++;        TIME3[1]=conver(TIME3[1],0x60,0x00,0x59);break;//分

                                }
                           }
                }

                if(KEY5==0)//--
                {
                                delay10();
                                if(KEY5==1)
                                {delay10();
                                switch(choose)
                                {

                                        case 0:        TIME3[2]--;        TIME3[2]=conver(TIME3[2],0x24,0x00,0x23);break;//时
                                        case 1:        TIME3[1]--;        TIME3[1]=conver(TIME3[1],0x60,0x00,0x59);break;//分

                                }

                           }

                }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InitLCD();          //初始化LCD12864
digplaystart();
        ClearScreen(0);//清屏
                ShowChinaduolaameng(0,0,0);
                delay10();
                delay10();
                delay10();
                delay10();
                ClearScreen(0);
                  for( i=0;i<16;i++){ShowNumber(0,8*i,15);}
                  for( i=0;i<16;i++){ShowNumber(1,8*i,15);}
                  for( i=0;i<16;i++){ShowNumber(5,8*i,15);}
                  for( i=0;i<16;i++){ShowNumber(6,8*i,15);}

        delay5ms();
        Ds1302Init();//Ds1302初始化,并且附上设定的默认时间

                ShowNumber(0,32,11);//-
                ShowNumber(0,56,11);//-

                ShowChina(0,98,7);//汉字周
            ShowNumber16_32(2,32,10);//:
                ShowNumber16_32(2,80,10);//:

        while(1)
        {        if(TIME3[1]==TIME[1]&&TIME3[2]==TIME[2]){beep=0;dela(10000000);beep=1;dela(100000000);beep=0;dela(100000000);beep=1;dela(10000);beep=0;}else beep=1;//蜂鸣器报警

                if(KEY4==0){ for( i=0;i<5;i++)delay10();flag1=~flag1;
                                if(flag1==0){
                                                   ShowChina(6,0,23);ShowChina(6,16,24);ShowChina(6,32,25);ShowChina(6,48,26);ShowChina(6,64,27);ShowChina(6,80,28);ShowChina(6,96,29);ShowChina(6,112,30);}
                                             else for( i=0;i<16;i++) {ShowNumber(6,8*i,15);}
                                         }
         if(flag2==1)riqi=(TIME[3]>>4)*10+(TIME[3]&0x0f)+(TIME[4]>>4)*1000+(TIME[4]&0x0f)*100;//&比加号低级所以需要括号
                switch(riqi)//节日显示
                                {        case 0:break;
                                        case 101:for( i=8;i<16;i++){ShowNumber(6,8*i,15);}ShowChina(6,80,37);ShowChina(6,96,38);ShowChina(6,112,47);riqi=0;flag2=0;break;
                                        case 308:for( i=8;i<16;i++){ShowNumber(6,8*i,15);}ShowChina(6,80,39);ShowChina(6,96,40);ShowChina(6,112,47);riqi=0;flag2=0;break;
                                        case 405:for( i=8;i<16;i++){ShowNumber(6,8*i,15);}ShowChina(6,80,41);ShowChina(6,96,42);ShowChina(6,112,47);riqi=0;flag2=0;break;
                                        case 501:for( i=8;i<16;i++){ShowNumber(6,8*i,15);}ShowChina(6,80,45);ShowChina(6,96,46);ShowChina(6,112,47);riqi=0;flag2=0;break;
                                        case 601:for( i=8;i<16;i++){ShowNumber(6,8*i,15);}ShowChina(6,80,31);ShowChina(6,96,32);ShowChina(6,112,33);riqi=0;flag2=0;break;
                                        case 910:for( i=8;i<16;i++){ShowNumber(6,8*i,15);}ShowChina(6,80,43);ShowChina(6,96,44);ShowChina(6,112,47);riqi=0;flag2=0;break;
                                        case 1001:for( i=8;i<16;i++){ShowNumber(6,8*i,15);}ShowChina(6,80,34);ShowChina(6,96,35);ShowChina(6,112,36);riqi=0;flag2=0;break;

                                        default:for( i=8;i<16;i++){ShowNumber(6,8*i,15);}riqi=0;flag2=0;
                                }
//                                ShowNumber(6,72,riqi/1000);
//                                ShowNumber(6,80,riqi/100%10);
//                                ShowNumber(6,88,riqi/10%10);
//                                ShowNumber(6,96,riqi%10);

alarm();

if(KEY1==0)                                  //按键1--处理设定时间和返回
                {
                        delay10();
                        if(KEY1==1)
                        {
                                delay10();
                                flag=~flag;

                                if(flag==0) {
                                ShowChina(6,48,9);
                                ShowChina(6,0,16);//显示设置
                                ShowChina(6,16,17);
                                ShowNumber(6,32,10);
                                }

                                if(flag==1) {
                                                for( i=0;i<8;i++) {
                                                        ShowNumber(6,8*i,15);
                                        }
                                }
                        }
                }

                if(KEY2==0)                                  //按键2--处理选择设定时间的项目
                {
                        delay10();
                        if(KEY2==1)
                        {
                                delay10();
                                choose++;
                                ShowChina(6,48,8+choose);
                                        if(choose==7)
                                        choose=0x00;
                        }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1)
                        {
                                //delay10();//降低
                                switch(choose)
                                {
                                        case 1:        TIME[6]++; TIME[6]=conver(TIME[6],0xa0,0x00,0x59);break;//年
                                        case 2:        TIME[5]++; TIME[5]=conver(TIME[5],0x08,0x01,0x07);break;//周
                                        case 3:        TIME[4]++;        TIME[4]=conver(TIME[4],0x13,0x01,0x12);break;//月
                                        case 4:        TIME[3]++;        TIME[3]=conver(TIME[3],0x32,0x01,0x31);break;//日
                                        case 5:        TIME[2]++;        TIME[2]=conver(TIME[2],0x24,0x00,0x23);break;//时
                                        case 6:        TIME[1]++;        TIME[1]=conver(TIME[1],0x60,0x00,0x59);break;//分
                                        case 7:        TIME[0]++;        TIME[0]=conver(TIME[0],0x60,0x00,0x59);break;//秒
                                }

                                        digplay();
                        }
                }
                if(KEY5==0)        //--
                {        delay10();
                        if(KEY5==1)
                        {

                                switch(choose)
                                {
                                        case 1:        TIME[6]--; TIME[6]=conver(TIME[6],0xa0,0x00,0x09);break;//年
                                        case 2:        TIME[5]--; TIME[5]=conver(TIME[5],0x08,0x01,0x07);break;//周
                                        case 3:        TIME[4]--;        TIME[4]=conver(TIME[4],0x13,0x01,0x12);break;//月
                                        case 4:        TIME[3]--;        TIME[3]=conver(TIME[3],0x32,0x01,0x31);break;//日
                                        case 5:        TIME[2]--;        TIME[2]=conver(TIME[2],0x24,0x00,0x23);break;//时
                                        case 6:        TIME[1]--;        TIME[1]=conver(TIME[1],0x60,0x00,0x59);break;//分
                                        case 7:        TIME[0]--;        TIME[0]=conver(TIME[0],0x60,0x00,0x59);break;//秒
                                }

                                        digplay();
                        }
                }
         if(TIME1[3]!=TIME[3]||TIME1[4]!=TIME[4]) flag2=1;
           for(i=3;i<5;i++)TIME1[i]=TIME[i];
                if(flag==1)
                {Ds1302ReadTime();}                        //读取DS1302的时间
                 else
                   Ds1302WriteTime();  //写入DS1302的时间

                                digplay();
        }
}

仿真程序资料51hei提供下载:
显示屏 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