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语句是什么意思啊?play:···

楼主(2021-07-15):
我在某个程序里看到这样一条语句:play:········后面吧啦吧啦一大堆,不知道是干啥用的,字体为红色,不知道哪位大佬看到过的?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充满悬念

网友B:
直接上代码啊,让我看无字天书呢吧啦吧啦的

楼主:
void Edit_Test(void)
{
        u16 t=0;

play:
        FRO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10,1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Edit Test");
        FRONT_COLOR=GREEN;
        LCD_ShowString(0,5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Counter:");
        LCD_ShowString(0,8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String :");
        Edit_Create(EDIT_START_X,EDIT_START_Y,EDIT_WIDTH,EDIT_HEIGHT,EDIT_BACKCOLOR);
        Edit_Create(EDIT_START_X,EDIT_START_Y+30,EDIT_WIDTH,EDIT_HEIGHT,EDIT_BACKCOLOR);
        while(1)
        {
                t++;
                Edit_ShowNum(EDIT_START_X,EDIT_START_Y,6,EDIT_BACKCOLOR,EDIT_FRONTCOLOR,EDIT_FONTSIZE,t);
                 delay_ms(100);
                Edit_ShowString(EDIT_START_X,EDIT_START_Y+30,EDIT_WIDTH,EDIT_HEIGHT,EDIT_BACKCOLOR,EDIT_FRONTCOLOR,EDIT_FONTSIZE,"Hello");
        }
}

网友C:
这是Label,配合Goto来用
如:goto play;
就会直接跳到play:那一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Label,配合Goto来用
如:goto play;
就会直接跳到play:那一行

谢谢,可是用子函数也行啊,为啥要有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可是用子函数也行啊,为啥要有这个

非常规用法,不要学

网友D:
不建议使用goto语句,一旦代码量上来,代码阅读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网友E:
一个跳转标签,用好了,会使程序方便很多,但在这个地方用,非常鸡肋

网友F:
没见过的代码,可能是搭配goto用的
一般我是写的是here或者flag,感觉比较方便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