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种能够保持某个机械机构水平的设计思路

楼主:
        有一水箱置于车上,现需要一种机械/算法(最好纯机械)等方面的设计,最大能适应10度斜坡。希望车子爬坡的过程中水箱仍然保持水平。目前有一种初步设想是让水箱置于圆形滑台,用MPU6050反馈俯仰角、航向角对滑台进行对应动作调整使之水平。想问问坛友有没有更好的一种设计思路。

网友A(2021-07-16):
在水箱顶端用轴承连接挂起来,让水箱根据重力直接垂直于地平面,再加上一定阻尼,应该能实现你要的功能

网友B:
这种设备要能正常工作,保持某个角度不变(在要求的误差内),类似于MPU6050这种传感器是必须的,系统做成负反馈的。

网友C:
万向轴把水箱吊起来,保持水箱与重力是一致的,但这并不会一直稳定
想要稳定,重力感应传感器是少不了的,PID算法最实用

网友D:
调整俯仰角、航向角用液压支腿

网友E:
楼主的问题不明确 你是只要水箱保持平衡么那"沙发"的建议就完全没问题 只保持水平为什么会想用那么复杂的方法去实现 根本不需要任何传感器 那你是要用电子化方式实现么 你意思是指定用电子方式实现 然后要问需要用什么操作机构么
你写的是最好纯机械 完全没问题 而且很简单 就是没明白后边问那么多传感器的东西什么意思

网友F:
把水箱顶端吊起来的思路很好,既简单还实用。

网友G:
可以参考激光水平仪中的平衡吊丝的做法。

网友H:
有动态水平和静态水平。需要用到电子控制的一般是动态

网友I:
这是船舶机械罗经的自持平机构示意图,只要重心低于十字万向架平面就能自持平。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问题不明确 你是只要水箱保持平衡么那"沙发"的建议就完全没问题 只保持水平为什么会想用那么复杂的方 ...

感谢,想到用电子化的方法解决是因为我机械方面知识疏浅,想的复杂了。沙发的建议我们考虑过了。如果是用什么东西吊起来,行进的过程中可能会导致水箱里的水洒出来。效果可能不是特别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在水箱顶端用轴承连接挂起来,让水箱根据重力直接垂直于地平面,再加上一定阻尼,应该能实现你要的功能

感谢,吊起来的方法我们考虑过了,主要是这么做可能会导致行进过程中水箱里的水洒出来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把水箱顶端吊起来的思路很好,既简单还实用。

收到,不过吊起来可能会导致水洒出来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是船舶机械罗经的自持平机构示意图,只要重心低于十字万向架平面就能自持平。

感谢回复!这是考虑到类似于不倒翁的设计吗,就是把重心压低,用一个球面结构顶起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