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会解释一下这个用C语言指针实现的流水灯程序

楼主(2021-07-15):
#include <reg52.h>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void ShiftLeft(unsigned char *p);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buf = 0x01;

ENLED = 0; //使能选择独立 LED
ADDR3 = 1;
ADDR2 = 1;
ADDR1 = 1;
ADDR0 = 0;

while (1)
{
P0 = ~buf; //缓冲值取反送到 P0 口
for (i=0; i<20000; i++); //延时
ShiftLeft(&buf); //缓冲值左移一位
if (buf == 0) //如移位后为 0 则重赋初值
{
buf = 0X01;
         }
       }
}
void ShiftLeft(unsigned char *p)
{

*p = *p << 1;

}

网友A:
P0口0x01左移,0000 00001 左移一位 0000  0010

网友A:
buf 为0x01 然后传给指针,然后在void shifleft函数中左移
0000 0001 左移一位 0000 0010

网友B:
指针有什么?给地址,读内容就是.

网友B:
void jw(unsigned int *n,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t, unsigned char *shi, unsigned char *fen, unsigned char *miao)
{/*时间日期进位*/
        if(*miao>=60)
        {
                *miao=0;
                ++*fen;
        }
        if(*fen>=60)
        {
                *fen=0;
                ++*shi;
        }
        if(*shi>=24)
        {
                *shi=0;
                ++*t;
        }
        if(*t>nyt(*n,*y))
        {
                ++*y;
                *t=1;
        }
        if(*y>12)
        {
                ++*n;
                *y=1;
        }
}

网友C:
&取地址符,读取变量的地址,*指针,可以把地址中的数据读出来。
指针指向的就是地址,函数ShiftLeft(unsigned char *p)入口参数是指针,所以要传入一个地址。
&buf,就把buf的地址取了出来,(buf定义的时候系统会分配内存地址,真正的数据是存放在地址中的)ShiftLeft(&buf),就是把buf的地址传入ShiftLeft函数中,在ShiftLeft函数中*p所代表的可以理解为buf地址中的内容,直接对地址中的内容进行移位,下次读取buf就是移位后的BUF。
你也可以不用指针,用全局变量也可以,现阶段可能好理解一点。

网友C:
学单片机的同时,可以把C语言好好学习一下,仅仅使用C51,可能对未来编程影响挺大。有时间还是把C从头到尾系统的学一遍。我就吃这个亏

网友D:
我觉得这注释已经挺详细了来着,建议好好学一下C语言的指针

网友E:
8051的指令体系就不适合用指针,不信你看看生成的汇编代码,又笨又丑。

网友F:
*p = *p << 1;右侧的*p是吧数据取出来,<<1是将取出的数据左移一位,,*p=是将数据再写入到指针指向的那个空间内

网友G:
将buf变量的存放地址以指针的方式传递给子程序shiftleft。本来这么简单的程序用不到指针,用指针反倒让程序复杂化了。这么做大概是给初学者讲解指针的

网友H:
#include <reg52.h>       //定义52的底库
sbit ADDR0 = P1^0;      //ADDR0的引脚口为p1.0
sbit ADDR1 = P1^1;      //ADDR1的引脚口为p1.1
sbit ADDR2 = P1^2;     //ADDR2的引脚口为p1.2
sbit ADDR3 = P1^3;    //ADDR3的引脚口为p1.3
sbit ENLED = P1^4;     //ENLED的引脚口为p1.4
void ShiftLeft(unsigned char *p);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无符号整形变量为I
unsigned char buf = 0x01;      //无符号字符buf为0x01

ENLED = 0; //使能选择独立 LED
ADDR3 = 1;
ADDR2 = 1;
ADDR1 = 1;
ADDR0 = 0;

while (1)
{
P0 = ~buf; //缓冲值取反送到 P0 口
for (i=0; i<20000; i++); //延时
ShiftLeft(&buf); //缓冲值左移一位
if (buf == 0) //如移位后为 0 则重赋初值
{
buf = 0X01;
         }
       }
}
void ShiftLeft(unsigned char *p)
{

*p = *p << 1;  //指针

}

网友I:
&buf是取了buf变量的地址,送入函数ShiftLeft,函数定义成*p,就代表在函数中对指针p的修改将是对该地址内容的修改,而不是把变量内容复制过来。

网友J(2021-11-29):
引用 网友C:
&取地址符,读取变量的地址,*指针,可以把地址中的数据读出来。
指针指向的就是地址,函数ShiftLeft(unsi ...

说的非常好,受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