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下载一直是握手失败?求帮助

楼主:
我这是普中的开发板,昨天突然发现不能下载程序啦。用的USB转串口的下载线1:用STC的官方的一直是握手失败,
2:用普中下载器显示 调整波特率超时
3:但是我用朋友的开发板可以下把我的芯片拿到朋友的开发版里也能下载进去 (排除我电脑和下载线的问题)

4:用朋友的开发板下的通讯程序拿到我的开发板上可以通讯。
5;用网上说的改波特率的方法也没用
有没有谁知道原因?跟跳线帽有关系吗?

网友A(2021-07-16):
线确定没有错吧,还有RXD和TXD有没有接下拉电阻,或者电路断开看下能不能烧写进去

网友B:
在保证连线和断电够彻底的前提下

是89系列的单片机、还是12系列的单片机?
如果是前者,最好使用stc的早期的下载工具 STC_ISP_V488,那个带有vb6chs.dll等dll的工具。
后者可以使用 stc-isp-15xx-v6.86v 或更新版本

网友C:
本人也是小白,我说一下自己的之前如何解决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之前玩的是核心板,总是烧录不进去,和题主一样显示一直在握手,后来查了资料发现我的核心板芯片是stc89c52rc ,必须要5V才能驱动而电脑只有3.3V,要在烧录的时候把5V电源接上才能烧录成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本人也是小白,我说一下自己的之前如何解决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之前玩的是核心板,总是烧录不进去,和题主 ...

谢谢你经验,但是我是用电源供电的,不是ucb供电的,还是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本人也是小白,我说一下自己的之前如何解决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之前玩的是核心板,总是烧录不进去,和题主 ...

我测了一下芯片电压4.3v,按说应该可以了

网友E:
1:不能用其它电源,不然你是烧录不了的,只能用USB电源
2:不要用板子自带的驱动下载,成功率很低
3:上网买一个下载器,STC免冷启动的,11块钱左右,然后用杜邦线直接插到VCC,GND和两个IO,尽可能的不要把时间花在下载上,STC89系列本身就是不好下载的

网友F:
降低下波特率试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不能用其它电源,不然你是烧录不了的,只能用USB电源
2:不要用板子自带的驱动下载,成功率很低
3:上网买一 ...

我以前就是用一根开发板自带的USB线供电下载的,一直都可以用,就是前段时间突然不能了,找不到原因,不知道是不是硬件问题,我查了下芯片的vcc和gnd的电压4.3v,这个有影响吗?因为我把芯片用另一个开发板下了个通讯的程序进去,再拿到我这开发板上可以通讯

网友G:
查看RXD和TXD是否接下拉电阻

网友H:
波特率9600,芯片类型选择STC89Cxx (New)或者STC89Cxx series都试一试

网友I:
请尝试以下操作: 1.给 MCU/单片机上电复位(冷启动,先没有电,再上电)。 2.停止下载,重新选择 RS-232 串口, 接好电缆。 3.因 PLCC、PQFP 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振荡不对,请调整参数。 4.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 STC ISP.exe 软件。 5.若仍然不成功,可能 MCU/单片机内无 ISP 系统引导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波特率9600,芯片类型选择STC89Cxx (New)或者STC89Cxx series都试一试

都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降低下波特率试下

调整波特率的方法都试啦,最低到最高的,两个一致的还是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请尝试以下操作: 1.给 MCU/单片机上电复位(冷启动,先没有电,再上电)。 2.停止下载,重新选择 RS-232 串 ...

第一个操作都都会做,第二个也试啦,不行。第三个因为是开发板之前都都是好的,应该不是线的问题,而且我也换啦晶振,第四个我已经升级到最新的官方版本。第五个我把芯片拿到其他的开发板里没发现问题,而且换个芯片还是不能下载。现在才无法解决问题。

网友E:
这都几天还不行?
11块钱就那么大吗?
如果是我,早就下单了,前两三天就到货了
先不管什么问题,下载器一到,试一下就知道
处理问题不要穿牛角尖嘛

网友J:
你看一下,p30和p31的引脚,就是读和写的端口,如果用到了就拔下来,烧写完成后再插回去,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都几天还不行?
11块钱就那么大吗?
如果是我,早就下单了,前两三天就到货了

买了stc官方的下载器,但是不知道怎么下都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