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的互补输出是什么意思?死区呢?

楼主(2021-07-15):
PWM的互补输出是什么意思?死区呢?搜索引擎很多都是扯淡的答案。

网友A:
PWM互补:1路输出高的时候,另外一路输出低.是一个互补的关系。

PWM 死区:死区,简单解释:通常,大功率电机、变频器等,末端都是由大功率管、IGBT等元件组成的H桥或3相桥。
每个桥的上半桥和下半桥是是绝对不能同时导通的,但高速的PWM驱动信号在达到功率元件的控制极时,往往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产生延迟的效果,造成某个半桥元件在应该关断时没有关断,造成功率元件烧毁。
死区就是在上半桥关断后,延迟一段时间再打开下半桥或在下半桥关断后,延迟一段时间再打开上半桥,从而避免功率元件烧毁。
这段延迟时间就是死区。(就是上、下半桥的元件都是关断的)死区时间控制在通常的低端单片机所配备的PWM中是没有的。
PWM的上下桥臂的三极管是不能同时导通的。如果同时导通就会是电源两端短路。所以,两路触发信号要在一段时间内都是使三极管断开的。这个区域就叫做“死区”优点就不用说了。

网友B:
PWM互补:1路输出高的时候,另外一路输出低.是一个互补的关系。
PWM 死区:给脉冲的宽度规定一个最大或最小宽度,如果脉冲就受到限制。
脉冲宽度受限而达不到的区域,就叫死区。
例如,让正脉冲宽度不能小于或等于10%,那么0-10%的脉冲宽度就是死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互补:1路输出高的时候,另外一路输出低.是一个互补的关系。

PWM 死区:死区,简单解释:通常,大功率电 ...

谢谢回答,

网友C(2023-09-07):
三相电机,pwm互补输出,那么给BLDC的供电电压一会正,一会负,会不会导致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相电机,pwm互补输出,那么给BLDC的供电电压一会正,一会负,会不会导致什么问题????

BLDC 产品中经常测试失败。矢量失败。IC和UVW 三路元器件找不到原因。如果好板和坏板互换MCU后,两个板都好了。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BLDC 产品中经常测试失败。矢量失败。IC和UVW 三路元器件找不到原因。如果好板和坏板互换MCU后,两个板都 ...

只是互换mcu, 就好了,说明二个mcu都没问题,二个电路板都没问题
而只是重新焊接,所以坏板的mcu应该是原先焊接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三相电机,pwm互补输出,那么给BLDC的供电电压一会正,一会负,会不会导致什么问题????

满世界那么多三相无刷电机在运转,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只是互换mcu, 就好了,说明二个mcu都没问题,二个电路板都没问题
而只是重新焊接,所以坏板的mcu应该是 ...

抱歉没有描述清楚,原来的IC 重新焊接在原来的PCBA上还是会测试失败。非得装在另外一个PCBA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抱歉没有描述清楚,原来的IC 重新焊接在原来的PCBA上还是会测试失败。非得装在另外一个PCBA才行。

器件找不到原因那极有可能是PCB线路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仔细排查一下线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满世界那么多三相无刷电机在运转,会有什么问题呢?

无刷电机,抱死后,是由于电机发热消除了磁环的磁性和铜丝损坏。这好像不太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