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个单片机的通信

楼主(2021-07-15):
使用的板子是Basra主控板,以及mehran主控板,在arduino上进行编程,想用三个灰度传感器进行巡线,但因为有6个驱动轮,需要6个驱动轮都能实现
巡线功能,而灰度传感器只能实现与一个板子相连,无法控制小车的6轮都进行巡线,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进行三个单片机的通信?

网友A:
只要硬件设计得当,就算12个轮也照样可以驱动。单片机相互之间进行通讯最简单的就是使用串口通讯。

网友B:
单片机之间通信,主要是串口232和485,can也行

网友C:
Basra和mehran不都是基于Arduino框架设计的嘛,用起来没区别,实在不理解就6个轮子,一个板子控制的事,你到底用几块板子驱动。还有,你的通信内容不过是4位,你看一下手册,各个板子IO输入电压多少,如果统一的话,三个机器共地后,可以共用传感器,或IO直连传递传感器内容。 当然如果传递信息量很大,可以用串口,但它占中断又费时,巡线速度上不来。

网友D:
用RS-485进行通信,参见Modbus通讯协议(大不了自己来制定一个通讯协议),上面讲的很清楚。

网友E:
串口232通信比较合适

网友F:
多机通讯,你需要给它们做个约定(协议),让大家共同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