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ds1302实时时钟不走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7-16):
代码不全,23~46行消失了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开发板问题,这个程序好像普中开发板程序吧?

网友C:
要让ds1302走时,必须先将秒置零,否则秒单元就是0x80,一直不走。

网友D:
下载一个可以正常走时的1302对比看看是否软件问题,图片太花了

网友E:
1302属于低端的时钟芯片,走时不准是正常的。但是也可以用软件校正的方法修正日误差,达到较高的精度。坛子里有这方面的介绍,你可以搜搜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