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语言程序中的*x=*y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7-15):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void Swap(int* x, int* y) {
        int tmp = *x;
        *x = *y;
        *y = tmp;
}
int main() {
        int num1 = 0;
        int num2 = 0;
        printf("请输入num1 num2的值:");
        scanf("%d %d", &num1, &num2);
        Swap(&num1, &num2);
        printf("num1=%d\nnum2=%d\n", num1, num2);
        system("pause");
        return 0;
}

网友A:
int* x //声明一个整型指针x
int* y //声明一个整型指针y
*x = *y //把*y的值赋给*x
Swap() //交换函数

int main(void)
{
  int a ,b;
a = 2;
b = 3;
Swap(a,b);
//交换完成后 a=3,b=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 x //声明一个整型指针x
int* y //声明一个整型指针y
*x = *y //把*y的值赋给*x

还是不懂*x=*y的意思,两个指针变量可以这样写吗,x=*y可以理解

网友B:
#define swap(a,b) do{a^=b;b^=a;a^=b;}while(0)
        int x=8,y=10;
        swap(x,y);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懂*x=*y的意思,两个指针变量可以这样写吗,x=*y可以理解

*y的值是int b这个数存放的内存地址,本质上是一个unsigned int;
*x=*y的含义是,将int b的内存地址赋给*x,
那么*x的值就变成了int b的内存地址。

指针的赋值方式:
1、用变量的地址给指针赋值(求地址运算符&)
int a,*p;
p=&a;

2、指针给指针赋值
int a,*p1,*p2,*p3;
p1=&a;
p2=p1;
*p3=*p2;

网友D:
int *x; //定义x,是一个指向一个整数值的指针(内存地址)。

*x=*y
其实进一步,可以理解成:是将y指针所指的值,赋给x指针所指的值。

&操作符   是取指针的地址。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懂*x=*y的意思,两个指针变量可以这样写吗,x=*y可以理解

x在这里代表一个地址,*x指的是x地址所指向的变量,是不一样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