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stm32的代码移植到msp432,求指导大致的方法

楼主(2021-07-16):
(无正文)

网友A:
msp432跟stm区别很大,要想移植只能把脱落底层的功能模块移植过去,所以说程序设计模块化是多么的重要。

网友B:
简单来说整个程序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顶层逻辑层,一个是底层硬件层。移植主要改底层硬件的部分,比如原程序有一个IO口模拟的I2C,那么它肯定会对这两个IO做配置输出开漏,然后输出高低电平,你做移植就把这些涉及到硬件寄存器的部分重写就好了,像发送信号,拉低拉高SDA灯逻辑性的东西就不用改动了

楼主:
有大佬可以帮帮忙吗 就是一个oled的外设 帮忙把代码移植一下 小白现在完全新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大佬可以帮帮忙吗 就是一个oled的外设 帮忙把代码移植一下 小白现在完全新手

为什么不直接用msp32的例程来改?

网友C:
網上有很多例程吧?如MSP432 P401R 单片机 读取DHT11 串口发送温湿度 OLED显示温湿度 温湿度检测

网友D:
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以的。赞同板凳说的。

网友E:
自己的程序.c .h移植过去,main()移植过去.底层驱动从头开始写,底层驱动完善了,就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