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以单片机为核心做一个简单的定位器吗?

楼主(2021-07-16):
以STC12C5A单片机为核心,实现简单的定位功能,请问各位大佬有什么思路吗?谢谢指点

网友A:
外加一个gps模块就行了,解码经纬度信息

网友B:
几乎所有的定位系统都是以单片机为核心的。

网友C:
坛子里已经有人做过了,你可以搜搜看

网友D:
只要带串口的单片机都可以,要是单单做一个单一定位的功能,那都不需要这么多引脚的,选一个SOP-8的单片机就解决了

网友E:
外接一个gps,然后读数据就ok了

网友F:
反馈杆带动电位器,将电位器阻值变化转换为4~20mA信号,将这个信号与定位器输入信号比较,比较器输出差值信号,将此信号放大后驱动喷嘴挡板或者压电阀带动执行器动作,直至比较器输出为0,完成定位功能。

网友G:
加一个GPS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H:
加上蓝牙5.0 可有定位(ME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