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点屏遇到的色反问题,ST7701S芯片

楼主(2021-07-16):
小弟现在调一块屏(Driver IC:ST7701S),可以点亮但红绿蓝是反的,询问同行后同行给新增了一条代码,但为啥要加这一条我实在是不明白,同行也只说让我先看下这一个寄存器的配置,还是看不太懂,求大神帮忙,看看这个代码是怎么根据IC给出的寄存器配置去修改的,谢谢!

网友A:
多读几遍手册

网友B:
是0x21寄存器还是0x36寄存器,其实每个寄存器都有很详细的解释的

网友C:
ST7701S规格书里面有寄存器可以设置RGB,还是BGR的不同显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