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请问能用单片机检测锂电池的容量吗?

楼主(2021-07-16):
用STC12C5A单片机检测锂电池的容量?能实现吗?

网友A:
要测锂电池的容量,要有恒流放电装置,然后用STC12C5A检测锂电池电压电流,就能实现。

网友B:
你想量度总容量还是实时检测剩余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量度总容量还是实时检测剩余容量?

实时检测总容量

楼主:
是这样的,我想实时检测锂电池寿命,寿命不好检测,就实时检测总容量的变化

楼主:
我想实现的功能是这样:锂电池一直在工作,它的寿命会损耗,总容量也会变化,用STC12C单片机定时每隔一段时间检测它的总容量,如何实现这种功能呢?

网友B:
用STC的AD腳检测该电池的电压
然后用查表法换算出当时的剩余容量

网友C:
单独的【STC12C5A单片机】不行,需要配合其它电子元件,取决于你的设计思路。
例如:如何将电池的容量转换成【STC12C5A单片机】能识别的东东。

网友D:
没有什么精准的测量方法的
不管是寿命测量还是剩余电量测量,都给个大概值,除非是用那什么积分算法之类,没用过,就不好说
就常用的无非就两种方法:
1:库仑计IC,这是用得最多方法,手机平板高端移动电源什么的都是用这种方法,就是用库仑计来记录充进去多少电量,放电的时候记录放出来多少电量,单片机一计算就知道还剩下多少电量,一般就是百分比显示
但也并不准确,当电池寿命减小之后,充进去和放出来的电就不一定和新电池有相等的效率了,这就是为什么你新手机5%的电量能玩1小时,用半年之后,20%的电量却只能玩10分钟了
2,通过电池的电压来计算,但这并不是简单的计算
而是,要先进行一次放电,每5分钟或者10分钟记录一次电压,直到把电放完,这样,你就能得到一个完整的放电曲线了,单片机通过放电曲线来计算还剩下多少电量
这种一般就是低端充电宝,LED手电之类的低成本运用
就这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