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烧录问题,板子接到电脑上识别不到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7-16):
(无正文)

网友A:
是否通信有问题,驱动没装

网友B:
在硬件上面,可以对调一下RX和TX两条线试试。GND线也要接好。

网友C:
你会不会RX和tx接反了?检查一下,记得装驱动,装完驱动后如果检查不到串口,可以电脑重启一下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