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用硬件SPI驱动W25Q128读不到ID

楼主(2021-07-16):
SPI的MISO一直为0XFF
MOSI 的数据是对的

系统时钟

系统时钟

分析仪波形

分析仪波形

IO配置

IO配置

spi发送接收

spi发送接收

spi配置

spi配置

读ID

读ID

网友A(2024-11-08):
换个25Q128试试?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 我这里读25Q128的ID也不对.换了ic也一样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 我这里读25Q128的ID也不对.换了ic也一样不对.

把频率调低一点试试

网友D:
当调试遇到困难,先IO模拟SPI确定

网友E:
调一下频率试一试

网友F:
这是stm32的程序。你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