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点单片机程序下载进去不亮是什么原因?LED没有坏。

楼主(2021-07-16):
(图片)

网友A:
你解决了么?没有解决,你试一下让led = 0 ;
led一般外部接电源,单片机引脚低电平才能亮

网友A:
解决不了,看一下对应的引脚是否正确,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解决了么?没有解决,你试一下让led = 0 ;
led一般外部接电源,单片机引脚低电平才能亮

我让led=0;也不亮

网友B:
这个就是 Hello World 的单片机板所以必须自己想办法

网友C:
p0口输出带负载能力较小,需灌电流才能点亮。

网友D:
我想知道你为啥要用一条线将P0^0与D1连接起来?是为了点亮D1吗,可是据我所知,D1有单片机io口控制的呀,你这样连不是多此一举吗?你令led=P2^0,然后让led=0应该就可以点亮了。

网友E:
直接试试P0=0xFE: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你为啥要用一条线将P0^0与D1连接起来?是为了点亮D1吗,可是据我所知,D1有单片机io口控制的呀,你 ...

是吗?但我不连线的话LED是不会亮的啊,连线了LED才会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p0口输出带负载能力较小,需灌电流才能点亮。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让led=0;也不亮

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