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输出加运放提高分辨率和增加电流能力是基于什么原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7-16):
如果adc参考电压5V,测试mV,就不如把检测到的电压值放大,再给到ADC。增加电流的能力用到了运放的大输入阻抗,小输出阻抗的特性,同时能够起到一定的隔离作用

网友B:
单片机 ADC有最小分辨率,譬如3.3v基准的 12位的最小分辨率位3330/4096=0.8mv ,譬如 T12烙铁的K型热电偶0-400℃对应输出信号电压是0-20mv左右,每16℃ 0.8mv ,也就是AD最小一个数字变化就要差要16度。如果把热电偶信号放大100倍,那么0.16度对应0.8mv,也就是可以分辨到0.16℃,提高了100倍;其二: ADC是有输入阻抗的一般几十KΩ,还有输入电容几十pf,不用运放直接接信号源,如果信号源阻抗很大,那adc会严重影响需要测量的原始信号,造成测量不准确,而使用运放后运放输入至少MΩ级的,对信号影响不大,而且运放的输出阻抗很小,ADC采样的话不影响输出信号大小

网友C:
运放原理楼上都说了,给你一个500g薄膜压力传感器实用电路参考。运放输出可以直接接MCU的ADC输入端。

网友D:
运放增益高,分压后电压信号降低,使用运放可以调理信号,提高分辨率。 运算放大器具有高输入阻抗和低输出阻抗,增加了输出驱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