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算掌握了51单片机了吗?

楼主(2021-07-16):
会配置IO口的状态,会判断IO的电平,会ADC 、 定时器 、PMW 、串口通讯,会使用1602、12864,可以用单片机做一些简单的控制,我这样可以说我掌握了51单片机吗?

网友A:
程序的编译烧录连接呢?内存分配呢?你这样只能说是会用51做个简单的东西。另外程序框架呢?如何保证事件不冲突?

网友B:
这不算吧,这叫基本使用

网友C:
1,那就选一款芯片,用12864做一个时钟。
2,如果还想再提高,就用PMW做一个动态背光,中午9点到15点,背光最亮,15点以后,背光逐渐变暗。
3,闹铃也可以完成MIDI。
4,再加上温度检测。
怎么样?有思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那就选一款芯片,用12864做一个时钟。
2,如果还想再提高,就用PMW做一个动态背光,中午9点到15点,背 ...

没有问题也不难,就是闹铃驱动声音唱歌这块程序可能比较复杂,可以用无源蜂鸣器,然后直接找一个唱歌的程序移植过来放在一个子程序里面调用,闹铃时间触发以后执行唱歌程序这样。
用PMW做一个动态背光,直接判断时间然后控制pwm的值,根据时间调整PWM的值就可以控制背光的亮度,温度检测用热敏电阻就行,AD转换出来的电压值再做一下换算就是温度然后显示在屏幕上。

网友D:
应该可以了吧  我这学了几年,一直在中断那过不去 呜呜……

网友D:
应该可以了吧,我这学了几年了 只会个流水灯和LED闪烁,一直在中断那过不去……

网友E:
IIC,SPI,EEPRO都还没学,你只是入门

网友F:
我的纯硬件自动背光亮度控制超级简单,就一淘汰计算器上的太阳能小电板,加一只8050和几只小电阻就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IIC,SPI,EEPRO都还没学,你只是入门

IIC,SPI,,EEPROM,直接移植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G:
换一个51芯片,比如以前用的是STC,改用新塘的,把它片上的资源都 走一遍,能走通了,就是掌握了

网友H:
觉得自己可以了就去做项目,在项目中检验自己

网友I:
最主要的是能做一些设计,就是说你做了什么。要做到会,而且能用

网友J:
基本掌握了

网友K:
主要是看自己能不能设计出一些常用的东西

网友L:
掌握单片机知识的标志是独立开发项目。

网友M:
可以尝试下换一种51内核的单片机,然后再做个要求多一点的小项目,能做出来也差不多入门了吧

网友N:
基本使用会了

网友N:
接下来就需要进行各个模块的整合,多做几个项目,如万年历(实现多级菜单的那种)

网友O(2022-01-18):
我学二三个月,只会改别人的程序,算啥?

网友P:
学习51单片机,PWM,1602,12864都会用了,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就很好,再接再厉学无止境的。

网友Q:
做个项目吧,比如追光板什么的,先不涉及算法,纯开环控制,用项目检验自己

网友G:
算是入门了,离“掌握”,还有好长一段路途。。。

网友R:
先找个项目实践一下,要不然很难提高

网友S:
引用 楼主:
IIC,SPI,,EEPROM,直接移植程序就可以了

还要学会用51灵活控制IIC和25T系列存储器,比如51接两片24c64,将其中一片的内容全部复制到另一片中,或者将其中一片的内容复制到25txx存储器中保存,还能自动编号.

网友T:
掌握应该不算吧应该是最基本的入门

网友U:
您已经打通任督二脉了,剩下的要多练。

网友V:
你这就好比简历上写着精通office工作软件

网友W:
门槛 门槛 门槛 门槛 只过了门槛

网友X:
51单片机的基础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