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电子密码锁程序

楼主(2021-07-16):
所用模块含:EEPROM,LCD1602,矩阵按键,无源蜂鸣器,LED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iic.h"
#include "keyboard.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sound.h"

sbit led2=P2^3;                //连D2
sbit led3=P2^2;                //连D4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void Init_Timer1(void);
uchar code password[]={'1','0','0','8','6'};                //注意要以字符形式存
bit sign;
#define Clear {length=0;password_length=0;num=0;i=0;input_times=0;flag=0;sign=0;led=1;}

void main()
{

        uchar length,password_length;  //实际密码长度,输入密码长度
        uchar num,i;
        uchar password_temp[16]={0};                //输入密码
        uchar input_times;                //记录输入错误次数
        bit flag;

        label:
        Clear
        length = sizeof(password) / sizeof(password[0]);
        EEPROM_Write(password, 1, length);
  EEPROM_Read(password, 1,length);
  LCD_Init();
        Init_Time0();
        LCD_Clear();
        LCD_Write_String(0,0,"LCD Cipher Lock");
        LCD_Write_String(0,1,"  --Yanglizidi ");
        while(1)
        {
                num=KeyDriver();

                if(num!=0xff)                //如果扫描是按键有效值则进行处理
                {
                        led2=1;
                        if(i==0)                //输入是第一个字符的时候需要把改行清空,方便观看密码
                        {
                                LCD_Clear();
                                LCD_Write_String(0,0,"   Yanglizidi   ");
                        }
                        if(i<16)
                        {
                                password_temp[i]=num;
                                LCD_Write_Char(i,1,'*');   //输入的密码用"*"代替
                        }
                  i++;
                        if( (num=='f') || (i==16) )        // 'f'为确认键,当按下确认键和密码长度达到16,则开始比对
                        {
                                password_length=i-1;        // 输入的密码长度计算
                                i=0;
                          if(password_length == length)//长度相等则比较,否则直接输出错误
              {
                                        flag=0;
                                        if(strncmp(password_temp,password,length) == 0)
                                        {
                                                flag=1;
                                        }
                                 }
                                        if(flag)
                                        {
                                                LCD_Clear();
                                                LCD_Write_String(0,0,"   Yanglizidi   ");
                                                LCD_Write_String(0,1,"Right-->Open!>>> ");
                                                input_times=0;
                                                led2=0;
                                                flag=0;
                                        }
                                        else
                                        {
                                                LCD_Clear();
                                                LCD_Write_String(0,0,"   Yanglizidi   ");
                                                LCD_Write_String(0,1,"Wrong ! Retry !  ");
                                                input_times++;
                                                if(input_times==3)
                                                {
                                                        LCD_Clear();
                                                        LCD_Write_String(0,0," Wrong 3 times !");
                                                        LCD_Write_String(0,1," Wait a minute !");
                                                        Init_Timer1();
                                                        while(1)
                                                        {
                                                                Sound_DIDA();
                                                                if(sign==0)
                                                                        goto label;
                                                        }
                                                }
                                        }
                                }
                        }
                }
}

void Init_Timer1()
{
        TMOD |=0x10;
        TH1=0x4c;
        TL1=0x00;          //        定时50ms
        ET1=1;
        sign=1;
        EA=1;
        TR1=1;
        led3=0;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static uint k;
        TH1=0x4c;
        TL1=0x00;          //        定时50ms
        k++;
        if(k==1200)                //1 min
        {
                k=0;
                TR1=0;
                sign=0;
                led3=1;
        }
}

所有代码51hei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