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有残留的线段选中不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7-17):
要查看一下这些线段的所在的层数,把层数改为走线层,和丝印层就能够选中 删除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查看一下这些线段的所在的层数,把层数改为走线层,和丝印层就能够选中 删除了。

不是这个原因啊

网友A:
这个网络的走线再连一遍,不要选中loop(不生成复线),就应该会自动消掉之前的走线。我用了pads这么多年,走线都是能够清除旧走线再连新布的线。

网友C:
鼠标右键select all,然后就能选中了。

网友D:
看看是否有被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