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C语言怎么把PA的高八位和低八位分开来用?

楼主(2021-07-16):
有关stm32的一个问题
怎么把PA的高八位和低八位分开来用,比如用来驱动数码管的话,高八位和低八位分别驱动段码和位码,该怎么做

网友A:
直接修改odr用掩码来进行位计算。   GPIOA->ODR&=0xff00是清零  GPIOA->ODR|=0xff__是赋值。_是你要修改的值。这是修改低八位,修改高8位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