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血氧饱和度通过接收红外光和红光的能量比例,加上算法可以算出来。那么心率的...

楼主:
检测血氧饱和度通过接收红外光和红光的能量比例,加上算法可以算出来。那么心率的检测又是如何实现的?心率和心电有哪些不同

网友A(2021-07-17):
心率是通过检测血氧变化频度得出的,也就是血氧最高值或者最低值出现的频率。心电是心脏时心肌运动产生的生物电

网友B:
血氧这种一般是通过光电传感器,通过红光和红外光射到手指上,来收集反射光的强度来进行计算的。光信号再转换为电信号,通过对电信号数据处理分离出ac和dc分量。通过公式计算出血氧,通过ac分量的频率来判断心率。心电的测量最好用膜电极来测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血氧这种一般是通过光电传感器,通过红光和红外光射到手指上,来收集反射光的强度来进行计算的。光信号再转 ...

光电二极管接收到的红外光信号越多,说明血液含氧血红蛋白吸收的红外光越少,含氧血红蛋白越少,也就是血氧越少?
光电二极管接收到的红光信号越多,说明血液脱氧血红蛋白吸收的红光越少,脱氧血红蛋白越少,也就是含氧血红蛋白越多,血氧越多?

以上,只要看接收到的红光或者红外光不就可以了?感觉没必要两个同时检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心率是通过检测血氧变化频度得出的,也就是血氧最高值或者最低值出现的频率。心电是心脏时心肌运动产生的生 ...

具体怎么实现的   你知道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光电二极管接收到的红外光信号越多,说明血液含氧血红蛋白吸收的红外光越少,含氧血红蛋白越少,也就是血 ...

错了!红外光(记不清了是红外光或者红光)是检测本底的!也就是所谓的空白透光度,用来消除手指个体差异导致的本底透光不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