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NP三级管,在基极为高,还导通

楼主(2021-07-17):
P为什么PNP三级管,在基极为高,还导通

网友A:
正常,PNP的结电压是多少知道?基极再串联一个硅二极管试看。

网友B:
这种电路结构使用时要注意PNP管的发射极工作电压,当这个电压高于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时就会出现不受控现象,解决的办法是把单片机的IO口设置成开漏输出,或者用NPN管,或者用MOS管。并注意调整控制电平。

网友C:
在基极为高,只要没高过发射极,照样导通

网友D:
be、bc之间电压头式多少

网友E:
三极管基级电压低于发射极电压0.5V以内就不会导通,满足这个条件就行

网友F:
朋友 不能只看基极啊!
三极管内部有2个PN结,集电结和发射结,,你可以把它们看成两个二极管
那么就要有导通电压呀! 就算你基极为高,只要和另一端之间的的导通电压足够大,三极管仍然会导通的呀~

网友G:
应该是E比B还要高。

网友H:
要加上拉电阻,按你的图加个10K以上的可以了

网友I:
如果PNP三极管没有坏,当三极管基极电压高,发射极电压高于基极电压时,三极管仍能导通。

网友J:
很多新手都会犯的错误,因为E极和单片机IO压差过大,所以控制不同电压,还是NPN方便点

网友K:
看你的程序位码用P7口,可是消隐却用P6,这样当然不会灭了,当然还是显示着呢

网友L:
尽管大家说的PNP问题,在实际中肯定是没错,但你在模拟不是实际的,我觉得是因为你显示延时时间太短造成的。你延时调成20多毫秒试试。

网友A:
最优化蛋骗鸡驱动三极管电路,只要记住稳压值+三极管结电压值略小于电源电压值即可,NPN也一样,无需考虑任何参数计算,就算是不同电压也可以应用.

网友M(2021-12-01):
PNP基极高电位是截止吧

网友N:
这种场合要在PNP的BE之间加几k的电阻吸收单片机高电平的漏电流。

网友O:
你拉高了吗

网友O:
你的芯片你要看它的gpio是不是可以内部拉高的,可以的话你需要写一个指令,没有的话需要外部电路去拉高

网友P:
外部电路要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