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的降压电源部分和单片机部分的地,应该如何分割呢?

楼主(2021-07-17):
是应该直接一个地平面铺满,还是说需要进行区分?这次需要布的电源部分为24v转5v,另一侧是stm32的单片机。不是很懂地平面的分割。请各位指教。

网友A:
24V的地为AGND,5V的地(MCU)为DGND,AGND到DGND之间串入一个磁珠或100NH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的地为AGND,5V的地(MCU)为DGND,AGND到DGND之间串入一个磁珠或100NH的电感。

这样做是为了防止高频信号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呢?

网友B:
将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然后将它们连接到电源返回接地点。

网友C:
先分开来设计布线,如果必须要连,则在最后找一个适当的点(需要设计功底)连起来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