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驱动一块0.96寸OLED屏幕 源程序

楼主(2021-07-17):
#include <driverlib.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oled.h"
#include "SystemInit.h"
int main(void)
{
    /* Stop Watchdog  */
     WDT_A_holdTimer();
     SystemClockInit(HFXT);//系统时钟初始化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 //清屏

        /* 系统启动页面  */
        OLED_ShowCHinese(10,3,0); //已
        OLED_ShowCHinese(28,3,1);//点
        OLED_ShowCHinese(46,3,2);//亮
        OLED_ShowString(65,3,"OLED");
        OLED_ShowCHinese(100,3,3);//屏

    while(1)
    {

    }
}

所有代码51hei附件下载:

代码

网友A:
keil怎么移植到ccs中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eil怎么移植到ccs中啊

配置相关的移植就复杂了,跟KEIL和CCS有关,另外路径或者文件命名也有不同。 建议你从最简单的开始,逐渐添加内容,否则太乱不太容易找到问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