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5.1功放板只有PCB空板如何反推出电路图原器件

楼主(2021-07-17):
如图5.1功放板求零件名字。

网友A:
除了电阻电容认识,芯片型号太难了,需要电路图才知道

网友B:
你把板子名称屏蔽了谁还能给你提供帮助?

网友C:
醉翁之意不在酒,散件已在手还來索图为何意

网友D:
根据PCB走线,和电阻电容反推出原理图, U1,U2这种封装的是LM3886,LM4766等双排引脚的IC。
这样就有原理图和封装两个依据反推IC的型号了。

网友E:
元件数量很多,需要很多工作才能得到电路原理图。

网友F:
这套板子的封装丝印标识算是很清楚了,按图索骥有何难哉?元件之间连接关系如僧顶之虱,何须赘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板子名称屏蔽了谁还能给你提供帮助?

VS 5.1声道汽车音响

网友G:
基本功:
方法:
1、给每个元件编个号。
2、将所有元件相互散开放在图纸上。
3、对照PCB板连线。要点,一点节点连完,再连下个节点。这样不会有遗漏。提示:可以利用万用表。
4、当每个元件的各个引脚都有连线时,原理图也就完成了。(可以自行标记做过的线路或元件)
5、如果有引脚未连线,则需要在PCB板上确认一下。
6、整理、分析电路,看看能否说得通。

楼主:
谢谢大家!打搅了。

网友H:
需要什么功能找什么芯片, 功放的方案现在大把,只要最终的目的实现了,自己搭一个电路又有何难。

网友I:
先抄BOM以及网络表,然后反推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