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89c52单片机的LCD1602不显示字符

楼主(2021-07-17):
程序烧录后stc89c52的工作指示灯亮了,但是LCD不显示字符为什么?线路应该没问题。

网友A:
程序呢?线路图呢?上传图片呢?什么都没有,人家想帮你也帮不上呀

"线路应该没问题"
如果要帮你查看问题,你就要吧程序贴出来

建议你从控制引脚查起

网友B:
初学者遇到的基本问题,程序与引脚一一对应没有做好。二是对比度电阻没有接入或者调整到正确阻值。三是使用P0口作为IO口时没有合理使用上拉电阻。四是某些特殊的LCD模组不能够通用,有些开发板配的LCD1602模组只能跟开发板对应的程序才能工作。

网友C:
哪个型号的液晶,怎么与89C52连接的?程序怎么编写的?另外,有些型号的液晶需要调节好背光,否则即便液晶显示正确了,屏幕上也看不见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