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易的51单片机按键密码锁设计

楼主(2021-07-17):
本功能中用51单片机做控制核心,实现的功能是键盘输入数值,用一块液晶显示屏同时显示一些提示字符,比如“welcome go home”、“the num is right”等,这个密码锁设计目前已经处于淘汰的边缘,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算是一次比较复杂的设计尝试,该设计中使用了矩阵键盘,液晶屏,继电器等模块,初始设计的密码位数是3位,若想增加位数只需对程序中的初始密码进行修改,同时更改主函数中的判定位数即可。最高支持16位密码。密码输入正确继电器动作,同时LED灯会闪烁3次。主要装配的电路图如下所示:LED和继电器未标出,应连接P0.3和P0.4

仿真(版本8.11)

实物搭建

程序代码:
#include <reg52.h>  //方便观看,1602未使用库函数调用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Port P1
#define DataPort P0
sbit RS = P2^2;
sbit RW = P2^1;
sbit EN = P2^0;
sbit BEEP = P0^4;
sbit CON = P0^3;
uchar code password[]={3,3,3};初始密码,若位数更改,主函数中对应位数也要修改
void DelayUs2x(uchar t)
{
while(--t);
}
/*------------------------------------------------
延时函数,若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修改
------------------------------------------------*/
void DelayMs(uchar t)
{

while(t--)
{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LCD1602写指令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RW=0;
        DataPort = com;
        EN=1;
        DelayMs(1);
        EN=0;
}
/*------------------------------------------------
               LCD1602写数据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RS=1;
        RW=0;
        DataPort = dat;
        EN=1;
        DelayMs(1);
        EN=0;
}
/*------------------------------------------------
             清屏
------------------------------------------------*/
void clear(void)
{
        write_com(0x01);
        DelayMs(5);
}
/*------------------------------------------------
                 LCD1602写字符
------------------------------------------------*/
void write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a)
{
        if (y == 0)
         {
                write_com(0x80 + x);
         }
        else
         {
                write_com(0xC0 + x);
         }
        write_data(Data);
}
/*------------------------------------------------
                LCD1602写字符串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
{
        while (*s)
         {
                write_char(x,y,*s);
                s++;
                x++;
         }
}

/*------------------------------------------------
              LCD1602初始化
------------------------------------------------*/
void LCD_Init(void)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8);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C);
}
/*------------------------------------------------
        行扫描法,返回对应键值
------------------------------------------------*/
uchar KeyScan(void)
{
        uchar cord_h,cord_l;
        KeyPort=0x0f;
        cord_h=KeyPort&0x0f;
        if(cord_h!=0x0f)
        {
                DelayMs(10);
                if((KeyPort&0x0f)!=0x0f)
                {
                        cord_h=KeyPort&0x0f;
                        KeyPort=cord_h|0xf0;
                        cord_l=KeyPort&0xf0;
                        while((KeyPort&0xf0)!=0xf0);
                        return(cord_h+cord_l);
                }
  }
        return(0xff);
}
/*----------------------------------------------
按键处理函数,返回对应数值
------------------------------------------------*/
uchar KeyPro(void)
{
        switch(KeyScan())
        {
                case 0x7e:return 0;break;                        //0  7E //此处对应矩阵键盘相对值
                case 0xbe:return 1;break;                        //1        7D
                case 0xde:return 2;break;                        //2        7B
                case 0xee:return 3;break;                        //3        77
                case 0x7d:return 4;break;                        //4        BE
                case 0xbd:return 5;break;                        //5        BD
                case 0xdd:return 6;break;                        //6        BB
                case 0xed:return 7;break;                        //7        B7
                case 0x7b:return 8;break;                        //8        DE
                case 0xbb:return 9;break;                        //9        DD
                case 0xdb:return 10;break;                //a        DB
                case 0xeb:return 11;break;                //b        D7
                case 0x77:return 12;break;                //c        EE
                case 0xb7:return 13;break;                //d        ED
                case 0xd7:return 14;break;                //e        EB
                case 0xe7:return 15;break;                //f        E7
                default:return 0xff;break;
        }
}
void main()
{
        uchar num,i,j;
        uchar passwordtemp[3];
        uchar inputtimes;
        uchar passwordlength,PLEN;
        bit Flag;
        PLEN=sizeof(password)/sizeof(password[0]);
        LCD_Init();
        //DelayMs(10);
        clear();
        BEEP=0;
        CON=0;
        write_string(0,0,"  Welcome! ");
        write_string(0,1,"Input password:");
        while(1)
  {
                num=KeyPro();
                if(num!=0xff)
                {
                        if(i==0)
                        write_string(0,1,"                ");
                        if(i<3)//若初始密码位数更改,此处对应的判定位数也要修改,要和前面的定义一致
                        {
                                passwordtemp[ i]=num;
                                write_string(0,0," Your nm is:  ");
                                write_char(i,1,'*');
                        }
                        i++;
                        if(15==num) //键盘上的15号按键对应确定按钮
                        {
                                passwordlength=i-1;
                                i=0;
                                if(passwordlength==PLEN)
                                {
                                        Flag=1;
                                        for(j=0;j<PLEN;j++)
                {
                                                Flag=Flag&&(passwordtemp[j]==password[j]);
                                        }
        }
                                if(Flag)
                                {
                                        CON = 1;
                                        BEEP=1;
                                        write_string(0,0,"                ");
                                        write_string(0,0," Welcome home! ");
                                        write_string(0,1,"                ");
                                        write_string(0,1,"Right Open!>>>>");
                                        BEEP=1;DelayMs(2000);
                                        BEEP=0;DelayMs(2000);
                                        BEEP=1;DelayMs(2000);
                                        BEEP=0;DelayMs(2000);
                                        BEEP=1;DelayMs(2000);
                                        BEEP=0;DelayMs(2000);
                                        inputtimes=0;
                                        Flag=0;
                                }
                                else
                                {
                                        BEEP=0;
                                        CON = 0;
                                        write_string(0,1,"                ");
                                        write_string(0,1,"Password Error! ");
                                        inputtimes++;
                                        if(inputtimes==3)
                                        {
                                                write_string(0,0,"                ");
                                                write_string(0,0,"Wrong 3 times!");
                                                write_string(0,1,"                ")
                                                write_string(0,1,"Door is Locked.")
                                                while(1);
                                        }
                                }
                        }
    }
  }
}

楼主:
本设计中可能会有一些逻辑问题,希望各位大牛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