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师有万能风扇遥控器的红外编码,分享一下

楼主:
哪位大师有万能风扇遥控器的红外编码,分享一下。谢谢!

万能风扇遥控器

万能风扇遥控器

网友A(2021-07-20):
这一般是NEC码,用工具读读很容易识别。

网友B:
找一个红外线光电接收管,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很简单就测出来遥控发出来的编码了。

网友C:
这个红外编码一般都会是通用的,程序一样,不同的是遥控器厂家不用导致红外的按键码不同。使用工具或自己做工具读取这个红外按键编码就可以编写识别红外遥控器的接受程序。
这个看你需要使用什么单片机进行编写。不同单片机有所不同。

网友D:
是这个么?

网友E:
有解码工具可以直接解码

网友E:
风扇遥控器一般是9148格式的

网友F(2023-03-08):
引用 网友E:
有解码工具可以直接解码

某一个宝的要一两千块,懒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某一个宝的要一两千块,懒整

你不是做了吗?怎么样能工作了不; 其实自己完全可以用单片机写一个;读取到用户码 键码 然后显示到1602上; 如果再复杂点的,比如空调遥控器;直接用逻辑分析仪把波形抓到 在电脑上自己算一下就可以算出码值了;  逻辑分析仪 TB买一个27块;缺点就是稍微费点时间 需要人工根据高低电平算码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不是做了吗?怎么样能工作了不; 其实自己完全可以用单片机写一个;读取到用户码 键码 然后显示到1602 ...

我看了,手机蓝牙逻辑分析仪要60多
搞了好多个程序其他遥控可以显示,风扇那个遥控还没调合适。

网友F:
波形图有的,格式看不懂,编码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