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编码开关的单片机驱动程序

楼主(2021-07-17):
不开定时器不开中断,求一个编码开关.c的驱动程序

网友A:
建议在提问前先搜索下:在51hei搜索框输入"编码开关"即可找到http://www.51hei.com/bbs/dpj-37641-1.html

网友B:
可參考我的貼子中的应用实例
旋转编码器最简洁的单片机驱动代码

网友C:
编码开关 是啥东东 ?编码器开关 又是啥东东 ?
你确定明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