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求思路 P1.0按下执行p2.0输出半个小时关掉

楼主(2021-07-17):
P1.0按下执行p2.0输出半个小时关掉 P1.2按下执行p2.1输出1个小时关掉    p1.3按下执行P2.2输出 P1.4按下关掉所有程序 高电平为输出 求大佬们帮忙

网友A:
设立p2.0和p2.1的输出倒数暂存
建立1毫秒定时中断
在中断中当倒数暂存大于0时倒数暂存减1

在主程序中
P1.0按下执行p2.0输出并在相关的倒数暂存中放入1800000
当倒数暂存为零时关掉输出
P1.2同上
P1.4按下关掉所有输出并清零倒数暂存

网友B:
1:开一个中断,10ms,定义一个int变量time来 计数,一次中断time++;
2:定义一个char变量mode,再写一个键扫函数,对应P1.0--P1.4按下时为mode0-mode4
3:大循环,检测键值,用Switch语句跳到对应的mode值,同时time清0.
   mode1:
    time=0;
    P2.1=0;P2.2=0;//如需输出互斥,则加入此行

     while(time<180000) {P2.0=1; }
     P2.0=0;
    break;
  mode2:
   time=0;
   P2.0=0;P2.2=0;//如需输出互斥,则加入此行
     while(time<360000) {P2.1=1; }
     P2.1=0;
    break;
mode3:
    P2.0=0;P2.1=0;//如需输出互斥,则加入此行
   P2.2=1;
  break;
mode4:
    P2.2=0;
    P2.1=0;
    P2.0=0;
    break;

差不多就是这样,你自己调整优化一下就OK了

网友C:
用定时器在后台计时就行

网友D:
方法有很多种,自己多想想,自己多写写程序,就可以写出来了,别人告诉你的,你一定能记住,下次类似的问题你还是过来问,多锻炼一下自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开一个中断,10ms,定义一个int变量time来 计数,一次中断time++;
2:定义一个char变量mode,再写一个键扫 ...

为什么要用while(time<xxx)?
岂不是进入了Mode1后要等半小时才能转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