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指示灯需要手碰晶振之后才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7-17):
stc89c52单片机的指示灯需要手碰晶振之后才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请用万用表的频率档或示波器,检测晶振是否正常。

网友B:
虚焊的可能性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用万用表的频率档或示波器,检测晶振是否正常。

11.0592的晶振用万用表频率档测了接电的时候大概是25MHz,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网友C:
晶振两端分别对地接一个22P左右的瓷片电容,或者适当调整已接电容的大小,还不行换晶振。#^_^#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两端分别对地接一个22P左右的瓷片电容,或者适当调整已接电容的大小,还不行换晶振。#^_^#

电容接了,晶振也换了

网友D:
去掉小瓷片电容  检查一下复位电路

网友E:
晶振外壳接地,要依照晶振的匹配电容选择外界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晶振外壳接地,要依照晶振的匹配电容选择外界的电容

晶振外壳怎么接地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晶振外壳怎么接地啊

外壳直接接到单片机的地线网络上就好啦

网友G:
原因有很多种,很可能是连接不稳定,引脚虚焊。或者检查一下晶振底座,也可用万用表的频率档或示波器检测晶振频率是否正常。如果晶振是可拆卸的,可拿另一个单片机检测晶振,再不行就是单片机的问题了看看有没有短接,线路触碰

网友H(2022-07-21):
开发初期应该没有做晶振电路匹配吧,可能是负性阻抗不足

网友I:
如果你的单片机内置RC振荡器,默认使用内置振荡器,那么虚焊的概率比较大。如果只能使用外部晶振,那就是没起振。

网友J:
复位电路正常不?

网友K:
晶振频偏或匹配电阻不合适,建议换好点的晶振  确认好补偿电容,再试试

网友L:
接触不良 重新补焊晶振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