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不能直接驱动直流电机吗?

楼主(2021-07-17):
(无正文)

网友A:
不好吧,直接驱动可能会造成很多麻烦,比如电流大呀,所需电压也可能不够呀等等,比如32的就是3v3的,记得小时候玩的四驱玩具车的马达,也要那些可充电电池才能发挥最好性能,可充电电池一般都不是1v5这么低,可能达到十几,而且还不只一个,所以电机需要的电流可能要很大,单片机直接驱动可能损坏喔

网友B:
需要加模块,或则加TC1508S等芯片

网友C:
小的玩具电机130也要500mA的电流

网友D:
主要是单片机IO驱动能力弱

网友E:
不能直接驱动,反向电动势可能会损坏IO口,所以要加三极管或驱动芯片。

网友F:
应该不能吧,首先是I/O口自身的电压可能不太够,其次是反向电压可能损坏I/O口
用一个三极管应该可以解决?就把I/O口的输出放在基极,作为电路开关使用

网友G:
IO口驱动电流都是uA级的,驱动不了,可以使用放大电路驱动,利用单片机外部扩展放大电路。但是目前有集成的驱动芯片,直流电机就用L298N,可以同时驱动两个直流电机正反转;如果是步进电机,可以用ULN2003驱动,这两个模块都是集成好的,程序写起来也简单,可以去网上购买,网上都有这两个模块。

网友H:
电压电 流的能量不足,不能完成

网友I:
最好使用专门驱动电机的模块比如L298N或者TB661,性能都不错,也好控制

网友J:
直流电机的旋转速度与施加的电压成正比,输出转矩则与电流成正比。由于必须在工作期间改变直流电机的速度,直流电机的控制是一个较困难的问题。直流电机高效运行的最常见方法是施加一个PWM (脉宽调制)脉冲波,其占空比对应于所需速度。电机起到一个低通滤波器作用,将PWM信号转换为有效直流电平。特别是对于单片机驱动的直流电机,由于PWM信号相对容易产生,这种驱动方式使用得更为广泛。

网友K:
直接接回被反向的电流烧坏单片机

网友L:
电机需要的电流比单片机的 IO 引脚所能提供的电流大。 因此,它需要使用外部功率级来驱动电机。

网友M:
无论怎样,最好是让单片机控制其他器件来驱动电机,比如三极管、ULN2003、L298等等,直接让单片机驱动电机的后果很严重啊

网友N:
电流太小了 需要加驱动电路,直接接上去好像还容易烧掉

网友O:
看你使用的电机功率多大的,大了电流和电压可能不够,所以需要相应的驱动芯片,可以使用L298N

网友P:
不可以,直流电机有大电流,单片机经过大电流后会坏

网友Q:
干不动的,电流大,电压小,可以L293D芯片驱动

网友R:
不能,单片机的是弱电,如果要控制的化,还是用类似L98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