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流水灯实验三 按键控制流水灯方向速度 不用等待放手立即响应

楼主(2021-07-17):
本次是流水灯最后一个实验,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初步认识和掌握中断的运用,当进行中断时,我们就可以不用管是否放手,程序会立即响应而不是像之前一样要将程序进行完才进入下一阶段。

#include "reg52.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u8 code tab[15]={1,2,4,8,16,32,64,128,64,32,16,8,4,2,1};
u8 m=0,fang=0,n;

void delay(long k){while(k--);}
void loop1(u8 a,u8 b)//        //流水灯的起始位置
{
        u8 i,j;
        j=fang;
        n=m;
        for(i=a;i<b;i++)
        {
        if(j==fang && n==m)
                {P1=~tab[i];
                delay(3000);}
                else break;
        }//建议添加判断方向是否改变的代码,实现按下立即break循环
}

void loop2(u8 a,u8 b)//        //流水灯的起始位置
{
        u8 i,j;
        j=fang;
        n=m;
        for(i=a;i<b;i++)
        {
                if(j==fang && n==m)
                {P1=~tab[i];
                delay(60000);}
                else break;
        }//建议添加判断方向是否改变的代码,实现按下立即break循环
}

void loop3(u8 a,u8 b)//        //流水灯的起始位置
{
        u8 i,j;
        j=fang;
        n=m;
        for(i=a;i<b;i++)
        {
        if(j==fang && n==m)
                {P1=~tab[i];
                delay(2000);}
                else break;
        }//建议添加判断方向是否改变的代码,实现按下立即break循环
}
void main()
{
        EA=1;IT0=1;EX0=1;//总中断允许=1,下降沿触发=1,P32允许启动=1
        IT1=1;EX1=1;
while(1)
        {
        if(m==0)
        {
                switch(fang)
                {case 0: loop1(0,15);break;
                 case 1: loop1(7,15);break;
                 case 2: loop1(0,8);break;
                 default: P1=0xff;break; }
        }
if(m==1)
        {
                switch(fang)
                {case 0: loop2(0,15);break;
                 case 1: loop2(7,15);break;
                 case 2: loop2(0,8);break;
                default: P1=0xff;break; }
        }
if(m==2)
        {
                switch(fang)
                {case 0: loop3(0,15);break;
                 case 1: loop3(7,15);break;
                 case 2: loop3(0,8);break;
                 default: P1=0xff;break; }
        }
        }
}
void bao() interrupt 0
{
        if(fang>=3) fang=0;
        else fang++;
}//出现中断,例如按下按键了,就改变方向
void bbo() interrupt 2
{
        if(m>=2) m=0;
        else m++;
}

摁键控制流水灯方向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