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stc涨价,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替stc15w204

楼主(2021-07-17):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具体要看程序以及原理图。

网友B:
不止是STC单片机涨价,是所有的芯片涨价,找到替代的也没用

网友C:
原材料涨价,能源涨价,这几年炒房把基础工业荒废了,现在该是吃苦头的时候了。

网友D:
由于今年去年的情况,产能达不到。别的牌子也涨价了。企业也要生存,他们当不起雷锋呀

网友E:
先找一款你认为便宜的,再说吧。

网友F:
STC15F104W和STC15W104这两个单片机,大同小异,只是前一种电压范围VCC(3.8~5.5V),后一种电压范围VCC(2.4~5.5V)。可以根据自己使用要求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