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的10.0版本新建工程时如何添加官方库?

楼主(2021-07-17):
(无正文)

网友A:
找到官方库,INCLUDE一下。

网友B:
首先我们要下载432ware,然后放到ccs里面,打开这时候就应该可以新建带库的工程,如果没有问题不大,我们直接里面的历程文件复制几份,历程里是自带库文件的,直接删掉那个main.c,换成自己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