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所有IO口初始化为0,p0.0最后输出1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7-17):
void main()
{
P0=0x00 ;
P1=0x00 ;
P2=0x00 ;
P3=0x00 ;
while(1)    这段程序后  其余端口都是低电平  就p0.0是高电平,望大佬们解答一下

网友A:
非大佬,但感觉你可以试试将P0口上拉看看行不行

网友B:
测试引脚 P0.0 是否坏。 初始化后,测量P0.0 = 1,然后设置P0.0 = 0。如果P0.0 = 0,则表示该引脚是好的,否则该引脚是坏的。

网友C:
因为传统的51单片机的p0口是漏极开路,内部无上拉电阻,所以po口默认的是高阻态!
一般p0口做普通io口用时要加上拉电阻,上拉电阻的大小1k-10k不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为传统的51单片机的p0口是漏极开路,内部无上拉电阻,所以po口默认的是高阻态!
一般p0口做普通io口用时 ...

P0口默认不是0吗

网友E:
还不能确定是IO坏了,要排除5楼的状态。建议选将接口设置成标准IO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