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roteus串口仿真+虚拟终端显示 源程序

楼主:
晶振11.0592M,波特率9600,用了虚拟终端,打算加上  虚拟串口,嘿嘿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共阳数码管 0-9 P 灭
uchar code smdm[]=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FF}; //
#define sm_dm  P0
sbit Led=P3^7;
sbit Key_set=P3^2;
uchar code hello_world[]="Hello World ";
uchar Dat_rxd;
uchar work_mode=0;
/******************************************************************/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us)//delay us
{
                 unsigned char uscnt;
                 uscnt=us>>1;        /*12MHz频率*/
                 while(--uscnt);
}
/******************************************************************/
/*                    毫秒函数声明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while(--ms)
         {
                 DelayUs(250);
                 DelayUs(250);
                 DelayUs(250);
                 DelayUs(250);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Com0_Init(void)
{
EA=1;        //开总中断
ES=1;        //允许串口中断
TMOD=0x20;   //定时器T1,在方式3中断产生波特率
SCON=0x50;
TH1=0xfd;    //波特率设置为9600(晶振12M)
TL1=0xfd;
TR1=1;       //开定时器T1运行控制位
}
///////////////////////
void Com0(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if(RI)
  {
      Led=~Led;
          Dat_rxd=SBUF;                 //串口接收
          Dat_rxd=Dat_rxd-0x30;
          sm_dm=smdm[Dat_rxd];
      RI=0;
  }
}
void send_string(uchar *p)
{
    while(*p!= '\0')
        {
          SBUF=*p;
          p++;
          while(TI==0);
          TI=0;
        }
}
//////////////////////
void main(void)
{
        ////////////
        Com0_Init();
    while(1)
        {
            if(~Key_set)
                        {
                        DelayMs(3);
                        if(~Key_set)
                           {
                                 work_mode=1;
                             while(~Key_set);
                           }
                        }
                switch(work_mode)
                 {
                        case 0:        break;
                        case 1: Led=~Led;
                                       send_string(hello_world);
                                work_mode=0;
                    break;
                 }
        }
}

仿真代码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2023-06-14):
请问,protues串口能发送浮点型小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protues串口能发送浮点型小数吗

不能
只能单字节发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能
只能单字节发送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