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2RC型号的51单片机如何更改接口定义?

楼主:
我要使用六个按钮,按照厂家的开发板说明书来看的接口,前四个都是对的,但是后两个一直显“ 'P4': undefined identifier”,在看过头文件后里面确实没有关于P4接口的定义,想更改但是修改了不管用,还望各位大佬指点(图一是我写程序时引入6个按钮的代码,后面的图是原头文件的所有内容)

网友A(2021-07-18):
你是如何更改的怎么不说一下,谁知道你改了哪里,AT89C52RC是没有P4的,你只能将涉及P4的按钮改成别的端口

网友B:
没有定义P4寄存器,前面加上sfr  P4  = 0xe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定义P4寄存器,前面加上sfr  P4  = 0xe8;

成功了,谢谢大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如何更改的怎么不说一下,谁知道你改了哪里,AT89C52RC是没有P4的,你只能将涉及P4的按钮改成别的端口

已经改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