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单片机无线315&433脉宽自适应_通用解码程序

楼主(2021-07-18):
/*
RFINT不能用PA1 要改板 改在PC6
*/
/* Includes ------------------------------------------------------------------*/
#define MAIN_C

#include "ALL.h"

void Delay(u16 nCount)
{
  /* Decrement nCount value */
  while (nCount != 0)
  {
    nCount--;
  }
}

//10ms定时中断初始  在PWM时可更改
void TIME1_CONFIG(void)
{
/* Init TIMER 1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IMER1, ENABLE);
TIM1->IER = 0x00;//??????????? // 禁止中断
TIM1->EGR = 0x01;//??????????? // 允许产生更新事件
TIM1->PSCRH = 0x0;//
TIM1->PSCRL = 0x4;// 2@2MHZ  4@4MHZ
TIM1->ARRH = 0x27; // 设定重装载时的寄存器的高8位 2710=10ms
TIM1->ARRL = 0x10;
//TIM2->CNTRH = 0xEA; // 设定计数器的初值
//TIM2->CNTRL = 0x60; // 定时周期=1*60000=60000uS=60ms
TIM1->CR1 = 0x01;// b0 = 1,允许计数器工作 ?// b1 = 0,允许更新 设置控制器,启动定时器
TIM1->IER = 0x01;// 允许更新中断
}

//5ms定时中断初始  CPU主频2Mhz
void TIME2_CONFIG(void)
{
/* Init TIMER 4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IMER2, ENABLE);
TIM2->IER = 0x00;//??????????? // 禁止中断
TIM2->EGR = 0x01;//??????????? // 允许产生更新事件
#ifdef FREQ_2M
TIM2->PSCR = TIM2_PRESCALER_2;// 2@2M  4@4M 取决于CPU频率
#else
TIM2->PSCR = TIM2_PRESCALER_4;// 2@2M  4@4M 取决于CPU频率
#endif
#if 0//def GUDINGMA//临时为固定码增加用
TIM2->PSCR = TIM2->PSCR/2;// 让定时器速度再快一倍出来
#endif

TIM2->ARRH = 0xc3; // 设定重装载时的寄存器的高8位  c350=50ms
TIM2->ARRL = 0x50; //本参数配合无线
//TIM2->CNTRH = 0xEA; // 设定计数器的初值
//TIM2->CNTRL = 0x60; // 定时周期=1*60000=60000uS=60ms
TIM2->CR1 = 0x01;// b0 = 1,允许计数器工作 ?// b1 = 0,允许更新 设置控制器,启动定时器
TIM2->IER = 0x01;// 允许更新中断
}

//5ms定时中断设置  CPU主频2Mhz
void TIM4_Config(void)
{
/* Init TIMER 4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IMER4, ENABLE);
/* Init TIMER 4 prescaler: / (2^6) = 64/ */
#ifdef FREQ_2M
  TIM4->PSCR = TIM4_PRESCALER_64;//// 4M=128  2M=64
#else
  TIM4->PSCR = TIM4_PRESCALER_128;//// 4M=128  2M=64
#endif
/* HSI div by 1 --> Auto-Reload value: 16M/16 /64  = 1/64M, (1/64M) / 100 = 156.25*/
  TIM4->ARR = 156;
/* Counter value: 2, to compensate the initialization of TIMER*/
  //TIM4->CNTR = 2;
/* clear update flag */
  TIM4->SR1 &= ~TIM4_SR1_UIF;
/* Enable Counter */
  TIM4->CR1 = TIM4_CR1_CEN;
  TIM4->IER=1;
}

#define CFG_GCR_SWD ((u8)0x01) /*!< Swim disable bit mask */

void INITIAL_ALL_PIN(void)
{
//CFG->GCR |= CFG_GCR_SWD;/*disable SWIM interface*/
/*
GPIO_Init(GPIOA,GPIO_PIN_ALL,GPIO_MODE_OUT_OD_LOW_SLOW);//关SET LED灯
GPIO_Init(GPIOB,GPIO_PIN_ALL,GPIO_MODE_OUT_OD_LOW_SLOW);//关SET LED灯
GPIO_Init(GPIOC,GPIO_PIN_ALL,GPIO_MODE_OUT_OD_LOW_SLOW);//关SET LED灯
GPIO_Init(GPIOD,GPIO_PIN_ALL,GPIO_MODE_OUT_OD_LOW_SLOW);//关SET LED灯
*/

//GPIO_Init(GPIOA,GPIOA_OUT_L,GPIO_MODE_OUT_PP_HIGH_SLOW);//关SET LED灯
GPIO_Init(GPIOB,GPIOB_OUT_H,GPIO_MODE_OUT_OD_HIZ_SLOW); //关ALARM LED灯
GPIO_Init(GPIOC,GPIOC_OUT_L,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PWM
GPIO_Init(GPIOC,GPIOC_IN_PU,GPIO_MODE_IN_PU_NO_IT);//按键中断

GPIO_Init(GPIOD,GPIOD_OUT_H,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串口发送
GPIO_Init(GPIOD,GPIOD_IN_PU,GPIO_MODE_IN_PU_NO_IT);//i2c

EXTI->CR1 =(EXTI_SENSITIVITY_RISE_FALL<<4);
GPIO_Init(GPIOC,GPIO_PIN_7,GPIO_MODE_IN_FL_IT);//无线接收

}

void UART_CONFIG(void )
{
UART1_Init((u32)9600, UART1_WORDLENGTH_8D, UART1_STOPBITS_1, UART1_PARITY_NO, UART1_SYNCMODE_CLOCK_DISABLE, UART1_MODE_TXRX_ENABLE);
UART1_ITConfig(UART1_IT_RXNE_OR, ENABLE);
UART1_ITConfig(UART1_IT_TC, DISABLE);
UART1_Cmd(ENABLE);

}

void PUT_CHAR(uchar Data)
{
int i=10000;

UART1->SR&=~UART1_FLAG_TC;//COM_USART[COM1]->SR&~USART_FLAG_TC;
UART1->DR = Data;
while((UART1->SR & UART1_FLAG_TC) == 0x00)
        {if(--i==0)break;
        }// 若发送寄存器不空,则等待
}

const char hex[] = "0123456789ABCDEF";
//********************************************************
PRINT_DEC_OR_HEX(uchar format,uchar d)
{
uchar i;
switch(format)
        {case 'd':
                i=d/100;
                if(i!=0)PUT_CHAR(hex[i]);
                i=(d%100)/10;
                if(d>=100||i!=0)PUT_CHAR(hex[i]);
                PUT_CHAR(hex[d%10]);
                break;
        case 'D':
                PUT_CHAR(hex[d/10]);
                PUT_CHAR(hex[d%10]);
                break;
        case 'x':
                PUT_CHAR(hex[d>>4]);
                PUT_CHAR(hex[d&0x0f]);
                break;
        }
}

//********************************************************
void PRINTF (uchar *pstring,uchar *arg)
{
uchar str;
char count=0;
uchar i;
uint t;
//PUT_CHAR ('\r');
//PUT_CHAR ('\n');
while(1)     /* until full pstring string read */
        {
        str = *pstring++;       /* until '%' or '\0' */
        if(str=='%')
                {str = *pstring++;
                if(str=='i')
                                {t=(arg[count]<<8)+arg[count+1];
                                if(t>=10000)
                                        {str=t/10000;PRINT_DEC_OR_HEX('d',str);}
                                if(t>=1000)
                                        {str=t%10000/1000;PRINT_DEC_OR_HEX('d',str);}
                                if(t>=100)
                                        {str=t%1000/100;PRINT_DEC_OR_HEX('d',str);}
                                if(t>=10)
                                        {str=t%100/10;PRINT_DEC_OR_HEX('d',str);}
                                        {str=t%10;    PRINT_DEC_OR_HEX('d',str);}
                                count++;
                                }
                else
                                PRINT_DEC_OR_HEX(str,arg[count++]);
                }
        #if 0
        else if(str=='
)//打印数组
                {
                str = *pstring++;
                count=0;
                while(1)
                        {
                        if(str=='x')
                                {i=arg[count]>>4;
                                if(i==0x0b)PUT_CHAR('G');
                                else if(i==0x0A)PUT_CHAR('+');
                                else if(i>9)break;
                                else PUT_CHAR(hex[i]);

                                i=arg[count]&0x0f;
                                if(i==0x0b)PUT_CHAR('G');
                                else if(i==0x0A)PUT_CHAR('+');
                                else if(i>9)break;
                                else PUT_CHAR(hex[i]);
                                }

                        else{
                                PRINT_DEC_OR_HEX('x',arg[count]);
                                }
                        count++;

                        if(count>=16)break;
                        }

                }
        #endif
        else if(str==0)return;
        //else if(str==0XFF)return;
        else
                {
                   PUT_CHAR (str);

                }
        }
}

void DELAY(uint T)
{
while(T--);
}

void RF_STUDY_START(void)
{
SYS.study_sec=30;
LED_STA_CONVER(led_study);
DEBUG_COM_STREAM("\r\n等待学习",NULL);
}

void RF_STUDY_EXIT(void)
{
SYS.study_sec=0;
LED_STA_CONVER(led_standby);
DEBUG_COM_STREAM("\r\n退出学习",NULL);
}

void PER_SECOND_EXE(void)
{
if(TIME.b_second==0)return;
TIME.b_second=0;

CHECK_RF_CONTINUE_TIME();

if(0!=SYS.study_sec){if(--SYS.study_sec==0)LED_STA_CONVER(led_standby);}
//DEBUG_COM_STREAM("\r\n我是秒测试",NULL);
}

void CHECK_KEY_STUDY(void)
{
uchar t_50ms=0;
uint i;
if(p_key1==1)return;
WAIT_5ms(10);
if(p_key1==1)return;

#ifdef DEBUG_TX
RF.pulse_us=400;
i=RF.pulse_us*32;
DEBUG_COM_STREAM("\r\n同步%i",(u8*)&i);
TX1527(&SYS_SAVE.ini_flag);
return;
#endif

while(1)
        {
        if(p_key1==1)break;
        WAIT_5ms(10);
        if(++t_50ms>70)////3.5 sec
                {
                RF_STUDY_EXIT();
                RESET_EEPROM();
                DEBUG_COM_STREAM("\r\n清空配件",NULL);

                LED_STA_CONVER(led_key);
                LED_ALL_FLASH(1,200);//全灯长亮一次
                while(p_key1==0);
                LED_STA_CONVER(led_standby);
                return;
                }
        }

if(0!=SYS.study_sec)
        {RF_STUDY_EXIT();
        }
else
        {
        RF_STUDY_START();
        }
}

void Flash_OFF_act_halt(void)
{
  FLASH->CR1 |= 0x04;
}

//启用LPVR 如果HALT时不启用LPVR 耗电增加140uA
/*Configure the MVR to be OFF during the halt phase of HALT mode*/
void MVReg_OFF_act_halt(void)
{
  CLK->ICKR |= 0x20;
}

//t必须小于50
void WAIT_5ms(uchar t)
{
TIME.ms5_ex=0;
while(TIME.ms5_ex<t);//wfi();
}

const uchar reg_key[]={1,9,7,8,2,0,0,8};
void main(void)
{
#ifdef FREQ_2M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8);
#else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4);
#endif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
INITIAL_ALL_PIN();

TIM4_Config();
TIME2_CONFIG();
UART_CONFIG();
READ_SYS_SAVE();

RF_ARRAY_INI();
enableInterrupts();
CHECK_CPU_REG();

LED_STA_CONVER(led_standby);
LED_ALL_FLASH(1,100);//500ms

while (1)
  {
    wfi();
          PER_SECOND_EXE();
        RF_CHECK_QUEUE();
          RF_DECODE();
        CHECK_KEY_STUDY();
    if(UART.b_rxonoff)
                  {
                UART.b_rxonoff=0;
                DEBUG_COM_STREAM("\r\n串口收到:",NULL);
                DEBUG_COM_STREAM(UART.rxbuff,NULL);
                if(memcmp(UART.rxbuff,reg_key,8)==0)
                        {
                        EXE_CPU_REG();
                        CHECK_CPU_REG();
                        }
                else if(memcmp(UART.rxbuff,"SYS?",4)==0)
                        PRINT_SYS();
                  }
        //TEST_TIM2();
  }

}

全部资料51hei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