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单片机+EV1527无线315&433通用遥控解码程序

楼主(2021-07-18):
STM8_无线315&433通用解码

/*
*********************************************************************************************************
*
*        模块名称 : EV1527遥控解码
*
                  上升沿触发 触发中断后延时一段时间后检测引脚电平从而判断0 1
采集上升沿触发后第6 10 14     个振荡周期时的引脚电平 RF98
PT2262 连续触发是每个周期的间隔在15MS左右
EV1527   宽电平时间 500US 窄 250us 同步码 5.7MS
*********************************************************************************************************
*/
#include "EV1527.h"
#include "led.h"
#include "tim1.h"
u8  EV1527_Status=0;                 //接收处理状态
u8  EV1527_Receive_Count=0;          //接收数据位计数
Receive_Data  EV1527_Receive_Data[48];      //24位的脉冲
u8  EV1527_receive_ok=0;             //接收完成标志
//u8  EV1527_gather_count=3;           //每个码位采集3次
//u8  EV1527_code[3];                  //用来暂时存储采集3次得到的值
//u8  EV1527_repeat;                   //重复触发计数
u8  EV1527_check_level_bit;          //外部中断触发(上升沿)标志。有外部中断触发后则开始检测引脚电平是否有变化。
u16 Interval_tim_high=0;             //上升沿触发后高电平时间
u16 Interval_tim_low=0;              //上升沿触发后低电平时间
u8  EV1527_pin_state_buf;            //引脚定义缓存
u16 EV1527_time_out_buf;             //定时器超时时间缓存
u16 TongBuMa_low=0;
u16 a_count=0;
bool  LearningModel=FALSE;           //学习模式
bool  INT_bit=FALSE;
// 定时器2配置函数
void EV1527_TIM1_Config(void)
{
  TIM1_TimeBaseInit(8,TIM1_COUNTERMODE_UP,50000,0); //8分频,定时50MS,1uS的分辨率
  TIM1_ARRPreloadConfig(ENABLE);
  TIM1_ITConfig(TIM1_IT_UPDATE , ENABLE);
  TIM1_Cmd(ENABLE);//DISABLE
}
/*
    初始化
*/
void EV1527_Init()
{
          /* 输入模式 */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4, GPIO_MODE_IN_PU_IT);                 //配置浮空输入。
        /* 将GPIOD端口设置为下降沿触发中断-*/
    EXTI_SetExtIntSensitivity(EXTI_PORT_GPIOC, EXTI_SENSITIVITY_FALL_ONLY);//下降沿触发。
    GPIO_Init(LED_PORTD, (LED_2|LED_3),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
    EV1527_TIM1_Config();
}
/*
********************************************************************************
            定时器溢出中断内处理
********************************************************************************
*/
void EV1527_TIM_IT_Updata_Handdle(void)
{
    TIM1_SetCounter(0);
    EV1527_Status=0;
    EV1527_Receive_Count=0;
    //EV1527_repeat=0;
    //EV1527_Receive_Data=0;
    Interval_tim_low=0;
    EV1527_time_out_buf=0;
   // TIM1_Cmd(DISABLE);
    TIM1_ClearITPendingBit(TIM1_IT_UPDATE);

}

/*
    外部中断触发函数
开始接收地址码跟数据码
*/
void EV1527_ChuLi(void)
{
   //for(EV1527_Receive_Count=0;EV1527_Receive_Count<48;EV1527_Receive_Count++)
  EV1527_Receive_Count=0;
  while(EV1527_Receive_Count<48)
  {
    while((EV1527_port->IDR &EV1527_pin)&&(EV1527_Status==1));         //如果是高电平就等待
    Interval_tim_high=TIM1_GetCounter();                               //记录高电平时间
    TIM1_SetCounter(0);
    EV1527_Receive_Data[EV1527_Receive_Count].Width=Interval_tim_high;
    EV1527_Receive_Data[EV1527_Receive_Count].Level=1;                 //保存到数组中
    EV1527_Receive_Count++;
    while(!(EV1527_port->IDR &EV1527_pin)&&(EV1527_Status==1));       //如果是低电平就等待
    Interval_tim_low=TIM1_GetCounter();                               //记录高电平时间
    TIM1_SetCounter(0);
    EV1527_Receive_Data[EV1527_Receive_Count].Width=Interval_tim_low;
    EV1527_Receive_Data[EV1527_Receive_Count].Level=0;                 //保存到数组中
    EV1527_Receive_Count++;
    if(EV1527_Status==0)
    {
      EV1527_Receive_Count=49;//超时退出
    }
  }
  if(EV1527_Status==0)
  {
    EV1527_receive_ok=0;
    EV1527_Receive_Count=0;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4, GPIO_MODE_IN_PU_IT);//配置上啦输入。
    EXTI_SetExtIntSensitivity(EXTI_PORT_GPIOC, EXTI_SENSITIVITY_FALL_ONLY);//下降沿触发。
    TIM1_SetCounter(0);
  }
  else
  {
    EV1527_receive_ok=1;
  }
}

void EV1527_Receive_Handle(void)
{
  if(INT_bit==TRUE)
  {
    INT_bit=FALSE;
    /* 开启定时器 0 记录低电平持续的时间,并检测是否为同步码 */
    a_count=0;
    TongBuMa_low=0;
    EV1527_Status=1;
    while(!(EV1527_port->IDR &EV1527_pin)&&(EV1527_Status==1));   //如果是低电平就等待
    if(EV1527_Status==TRUE) TongBuMa_low=TIM1_GetCounter();       //记录低电平时间
    TIM1_SetCounter(0);                                           //从新计时。
    /* 检测是否为同步码*/
    if((TongBuMa_low>=5000)&&(TongBuMa_low<=38000))               //检测前一个低电平时间,是否符合同步码标
                                                                  //是同步码 关闭外部中断,并开始接收地址码跟数据码
    {
      EV1527_ChuLi();
    }
    else                                                         //不是,则重新打开中断,继续检测同步码
    {
      EV1527_Status=0;
      EV1527_Receive_Count=0;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4, GPIO_MODE_IN_PU_IT);          //配置上啦输入。
      EXTI_SetExtIntSensitivity(EXTI_PORT_GPIOC, EXTI_SENSITIVITY_FALL_ONLY);//下降沿触发。
      TIM1_SetCounter(0);                                        //定时器计数值清零
    }
  }

}

/*
    数据处理
*/
u8 EV1527_Process()
{
  u8 EV1527_Data=0;

  if(EV1527_receive_ok>=1)
  {
    u8 i=0;
    u8 beishu=0;
    u8 EV1527_DataTemp[24]={0};
    u8 EV1527_addTemp_high=0;
    u8 EV1527_addTemp_low=0;
//    High_Low  Level_0,Level_1;        //电平
    u16       Width_0,Width_1;        //宽度

    while(i<48)
    {
     // Level_0= EV1527_Receive_Data[i].Level;
      Width_0=EV1527_Receive_Data[i].Width;
      i++;
    //  Level_1= EV1527_Receive_Data[i].Level;
      Width_1=EV1527_Receive_Data[i].Width;
      beishu=(Width_0>Width_1)?(Width_0/Width_1):(Width_1/Width_0);
      if(beishu>=2)//如果两个宽度的倍数大于等于2说明是有效电平
      {
        EV1527_DataTemp[i/2]= (Width_0>Width_1)?1:0;
      }
      else
      {
        i=50;
      }
      i++;
//      if(i>=46)
//      {
//        Level_0= EV1527_Receive_Data[i].Level;
//      }
    }
    if(i<49)
    {
      //解析地址
      for(i=0;i<20;i++)
      {
        if(i<10)//解析高位  EV1527_address_high
        {
          if(EV1527_DataTemp[i]==1)        // 置一
          {
            EV1527_addTemp_high<<=1;
            EV1527_addTemp_high=EV1527_addTemp_high|0x01;
          }
          else if(EV1527_DataTemp[i]==0)      //置零
          {
            EV1527_addTemp_high<<=1;
          }
        }
        else //解析低位
        {
          if(EV1527_DataTemp[i]==1)        // 置一
          {
            EV1527_addTemp_low<<=1;
            EV1527_addTemp_low=EV1527_addTemp_low|0x01;
          }
          else if(EV1527_DataTemp[i]==0)      //置零
          {
            EV1527_addTemp_low<<=1;
          }
        }
      }
      //解析数据
      for(i=20;i<24;i++)
      {
        if(EV1527_DataTemp[i]==1)        // 置一
        {
          EV1527_Data<<=1;
          EV1527_Data=EV1527_Data|0x01;
        }
        else if(EV1527_DataTemp[i]==0)      //置零
        {
          EV1527_Data<<=1;
        }
      }
    }
    EV1527_receive_ok=0;
    EV1527_Status=0;
    EV1527_Receive_Count=0;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4, GPIO_MODE_IN_PU_IT);//配置上啦输入。
    EXTI_SetExtIntSensitivity(EXTI_PORT_GPIOC, EXTI_SENSITIVITY_FALL_ONLY);//下降沿触发。
    TIM1_SetCounter(0);
  }
    return EV1527_Data;
}
/*
    解码处理后的执行函数
*/
void EV1527_Action()
{
    EV1527_Receive_Handle();
    u8 EV1527_buf=0;
    EV1527_buf=EV1527_Process();
    if(EV1527_buf)
    {
        GPIO_WriteReverse(GPIOD, GPIO_PIN_2);
        for(u8 i=0;i<EV1527_buf;i++)
        {
          LED_Operation(GPIO_PIN_3,ON );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LED_Operation(GPIO_PIN_3,OFF );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
        //GPIO_WriteReverse(GPIOD, GPIO_PIN_3);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Delay(6000);
    }
}

网友A:
   这么多延时,感到会有误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