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测总谐波失真近似值的程序 求思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7-18):
这个题目与单片机无关!
考的是你的离散数学。
51系统只认识数数信号,所以你必须将目标及条件参量转换成数据信号。
方案:
1、淘一下,看看有没有现成的谐波分析【传感器】。
2、采用一个AD,将模拟信号转成数字信号,再做采样数据处理。此法难度大,需要考虑:采样的速率(与信号频率相关);信号的0电平;数字处理方案(离散数学)。
提示:先找到数学上的理论计算方法,且这种方法是可以分解成,从数据采集中可以获得(含计算)所需数据的方式。
3、附带搭建一个标准的Uo1(可以是计算出来的理论值),用实际采样值与其做参考对比。
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些,不一定有用,也不一定对。供楼主参考一下。

下面提示我自己想出来的求3次谐波的方案(不一定对):
设:基波周期是T,每个T采样100次。将连续100次采样之和相加会得到什么呢?
基波:刚好是一个周期,和=0;
2次波:刚好是两个周期,和=0;
3次波:是1.5个周期,其中1个周和=0,半个周期和=3次波的半个周期积分值;
4次波:刚好是四个周期,和=0;
所以:总和=3次波的半周期积分!如果积分从0度开始,则正好=半个正弦波的积分。

如何保证从3次波的0度开始:
连续采样134个值!分成34个组进行计算:
1-100;2-101;3-102……,每组分别求和,其中最大一个值(如果是负,就取最小的一个值)必为所求。
因为33.333次采样,是3次波的半周期,34组数据中,必有一个从0度开始(误差很小)。

如何确定基波的周期T:(也是如何保证平均每个周期采样N次的方法,如100次。)
在硬件上做一个锁相环,就可以了。当然有点小技巧,不在此琐碎了。

网友B:
标记下,将来会有用

网友C:
从总谐波失真的计算公式可知,总谐波失真的数值与谐波次数的上限值H密切相关。一般的谐波测量设备如谐波分析仪等,大多适用于电网谐波测量,其上限值通常在40次以内。
对于变频器等包含较高次谐波的谐波发射设备,测量总谐波失真需要采用可以测量更高次谐波的专用谐波设备如:变频功率分析仪或宽频功率分析仪。此外,对于高电压、大电流系统,还需注意所用的传感器具有必要的带宽如:变频功率传感器。

网友A:
这个题目估计是研究生的做的,有难度。